[STM8] 请问STM8S103 程序超过2K 怎么办

楼主(2014-05-04):
请问STM8S103 程序超过2K 怎么办

我用的是STM8S103K3T6 , 使用的是IAR 1.40版本的 STM8S编译软件, 用的库函数,  程序写着写着到最后就编译说超过了8000-9FFF 字节了。

查表不是说FLASH 有8K 的存储量啊,  怎么写了2K 就说超过范围了啊, 剩下的6K 怎么办啊。

请大家指点二一。

网友A:
8000--9fff:是8k字节啊,你确定下你程序是不是只有2K

网友A:
003和103,FLASH空间一样的,性价比更有优势

网友B:
用的试用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