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分享LMP7721的微电流测试

楼主:
:D

     微弱电流测试,在半导体、绝缘材料、电场测试、弱光测试、射线探测等领域应用广泛。

微弱电路测试用的最多的电路就是IV转换电路,最简单也用的最多电路如下图所示:

楼主(2014-05-04):
    再简单介绍下TI的超低输入偏置电流的运放LMP7721。

    LMP7721的Ib不大于20fA,典型值达到3fA,相当不错,尤其是其Vos<0.18mV,

可以算成精密运放了。电流噪音原数据表10fA显然是错了,改成了0.01fA.。该

放大器与众不同的地方,包括了独特的引脚输出方法和保护。

楼主:
LMP7721的直流特性分析分析如下图所示(用的TI的TINA软件):

楼主:
此电路的电流测试范围0~20pA,反馈电阻接的100G,输出接了一级RC滤波,

主要滤除运放的噪声,值选的不好反而会引起振荡,要根据实际使用情况

进行调整。

楼主:
下面讲讲IV电路设计的要点或注意事项:
1、运放的选择
尽量选择低输入偏置电流,低电流噪声,低输入失调电压的运放(当然还有带宽等),

如LMP7721,AD549,ICL7650等;

楼主:
2、反馈电阻的选择

最好选择高阻电阻,100G也是买不到的,只是不太好买而已,尽量不要

使用T型IV转换电路,或后级再放大,在吉时利的低电平测量手册中有介绍。

楼主:
2、补偿电容

可选用聚丙乙烯材料的CBB电容,绝缘阻抗一定要大。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小容值电容,

可考虑用导线自己绕指(比如水银电缆,一种电缆名称,可不是水银)。

楼主:
5、绝缘

PCB的绝缘在10的12次方欧姆左右,对绝缘要求较高,就要用面包自己

焊接了。空气是最好的绝缘材料,也可以考虑在PCB上挖槽。

微电流测试一般省不了接插件,可考虑3同轴的BNC头(三爪的),500左右一个。

电缆,最好选择3同轴电缆,双层屏蔽的那种。内层屏蔽接GUARD,外层屏蔽可接模拟地。

楼主:
5、减小漏电流

最好加保护环。

6、电路安装好后工艺处理

清除元件与电路残留杂志,并进行干燥与防潮处理。

楼主:
7、噪声处理
加屏蔽罩;
电路加保护环;
工频干扰处理;

楼主:
下面简单介绍保护环的画法和工频干扰软件滤波,这2点在一般微电流测试的**都不会讲的太详细。

工频干扰软件滤波,简单的做法就是ADC采样,采样一个工频周期的数据,比如我国,就是采样20mS

(20mS一定要准)周期的ADC数据,再作下平均值滤波即可。

楼主:
保护环的画法如下图所示,先在TOPLAYER层讲关键信号保护起来,再在TOPSOLDER层画

一圈线讲关键信号保护起来(和TOPLAYER画同一位置的线)。反面也是一样的,正反面间

再加个过孔即可。

楼主:
以上纯属个人看法,若大家有问题,请帮忙及时更正,欢迎发表您的见解。

不求高深,只求共同进步,O(∩_∩)O~。

网友A:
这个资料非常不错的,微电流的测试很不错的,学习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保护环的画法如下图所示,先在TOPLAYER层讲关键信号保护起来,再在TOPSOLDER层画

一圈线讲关键信号保护起 ...

这个比较新颖的,我借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D
呵呵,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资料非常不错的,微电流的测试很不错的,学习的了

恩,TI官方的资料本来就很全了;
也可以参考LINEAR和AD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较新颖的,我借鉴了

:lol
找块原厂的板子或高位表,看看就很明白了

网友C:
楼主给力啊,分享如此详细。顶顶顶!

网友D:
资料非常好的,,参考的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2、反馈电阻的选择

最好选择高阻电阻,100G也是买不到的,只是不太好买而已,尽量不要

www.mouser.com

可以买到高质量电阻,就是贵。

网友E:
引用 楼主:
2、补偿电容

可选用聚丙乙烯材料的CBB电容,绝缘阻抗一定要大。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小容值电容,

云母电容最好,其次应当是聚苯乙烯,应当都比CBB好吧。
云母电容是最好的电容,被称为“理想电容”。漏电大概比别的品种好一个数量级。
这两种电容的容量都做不大。但用在这里很合适,几十皮、几百皮就够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5、绝缘

PCB的绝缘在10的12次方欧姆左右,对绝缘要求较高,就要用面包自己

三同轴的连接器巨贵无比。

给大家推荐下面这种,把外壳做保护环,几十元,有些场合很实用。

网友E:
这是我做的一个产品模块,PCB板,装在金属壳里,I / V 转换以后用 24 位 AD 采样,最后通过简牛接口,SPI 数字输出。

转换电阻最大是1G,因为任务不需要太大。
即使换上10T电阻,相信性能也没有问题,因为我是按最高级别设计的:悬空,屏蔽等措施,非常用心。
最重要的是,我找到了可以批量生产的工艺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云母电容最好,其次应当是聚苯乙烯,
应当都比CBB好吧。

主要看材料
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我做的一个产品模块,PCB板,装在金属壳里,I / V 转换以后用 24 位 AD 采样。

转换电阻最大是1G,因 ...

:'(
你有这么好的板子,借我玩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