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解释程序PID部分

楼主(2014-05-04):
#include "STC_NEW_8051.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uan  P0
#define wei   P2
//温度PID定义  结构体
struct PID {
unsigned int SetPoint; // 设定目标
unsigned int Proportion; // 比例常数
unsigned int Integral; // 积分常数
unsigned int Derivative; // 微分常数
unsigned int LastError; // Error[-1]
unsigned int PrevError; // Error[-2]
unsigned int SumError; // Sums of Errors
}spid;
//struct PID spid; // PID Control Structure
unsigned int rout; // PID 响应输出
unsigned int rin; // PID 反馈输入
unsigned char set_temper=35;   //设定温度值
uchar xuanze=0;
//数码管变量定义
uchar k,i=0,j=0;
//占空比显示定义
uint zhankb;
//温度变量定义
uint wendu;
uchar temper; //温度整数部分
uint s; //温度小数部分
//PWM变量定义
sbit output=P1^4;
unsigned char high_time,low_time;
unsigned char count=0;
//外部中断按钮
sbit key0=P3^2; //P3^2外部中断0
sbit key1=P3^3; //P3^3外部中断1
//按键定义
sbit k1=P3^0;
sbit k2=P3^1;
sbit k3=P3^4;
sbit k4=P3^5;
uchar disnum[]={0,0,0,0,0,0,0,0,0,0};
uchar buf[8]={0,0,0,0,0,0,0,0};
uchar codedis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40,0x00};
void delay(uint z)  //延时1ms
{
       uchar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PIDInit(struct PID *pp)  //初始化PID结构体
{
       memset(pp,0,sizeof(structPID)); //  赋值0
}
unsigned int PIDCalc(struct PID *pp, unsigned intNextPoint)
{
       unsignedint dError,Error;
       Error = pp->SetPoint- NextPoint; // 偏差
       pp->SumError+= Error; // 积分
       dError =pp->LastError - pp->PrevError; // 当前微分
       pp->PrevError= pp->LastError;     //存储误差
       pp->LastError= Error;
       return(pp->Proportion * Error // 比例项
              +pp->Integral * pp->SumError // 积分项
              + pp->Derivative* dError); // 微分项
}
void compare_temper(void)
{
       unsignedchar i;
       if(set_temper>temper)
       {
              if(set_temper-temper>2)
              {
                     high_time=100;
                     low_time=0;
              }
              else
              {
                     for(i=0;i<10;i++)
                     {
                            temper=(read_temp())/100;
                            rin=(read_temp())%100;// Read Input
                            rout=PIDCalc(&spid,rin);// Perform PID Interation
                     }
                     if(high_time<=100)
                            high_time=(unsignedchar)(rout/800);
                     else
                            high_time=100;
                     low_time=(100-high_time);
              }
       }
       elseif(set_temper<=temper)
       {
              if(temper-set_temper>0)
              {
                     high_time=0;
                     low_time=100;
              }
              else
              {
                     for(i=0;i<10;i++)
                     {
                        temper=(read_temp())/100;
                        rin=(read_temp())%100;// Read Input
                        rout=PIDCalc(&spid,rin);// Perform PID Interation
                     }
                     if(high_time<100)
                            high_time=(unsignedchar)(rout/10000);
                     else
                            high_time=0;
                     low_time=(100-high_time);
              }
       }
}
void main()
{
       unsignedchar a,b,flag=1;//临时变量
       ucharx=10,y=8,z=6;
       ucharkeynum=0;
/********数码管变量初始化**********/
       k=0x01;
/********定时器初始化**********/
       TMOD=0x11;
//     SCON=0x50;
//     PCON=0x00;
       TH1=63000>>8;
       TL1=63000%256;
       TH0=(65536-50000)>>8;
       TL0=(65536-50000)%256;
//     TH1=244;      //波特率2400
//     TL1=244;
       TR1=1;
       TR0=1;
       ET1=1;
       ET0=1;
//外部中断初始化
    EX0=1;
       EX1=1;
       IT0=1;
       IT1=1;
       EA=1;
/********DS18B20变量初始化**********/
       ds18b20();
       delay1ms(5000);
/********PWM变量初始化**********/
       high_time=50;
       low_time=50;
       PIDInit (&spid ); // Initialize Structure 初始化结构体
       spid.Proportion= 10; // Set PID Coefficients            设置PID系数
       spid.Integral= 8;
       spid.Derivative=6;
       spid.SetPoint= 100; // Set PID Setpoint
       while(1)
       {
              buf[0]=x/10;
              buf[1]=x%10;
              buf[2]=17;
              buf[3]=y/10;
              buf[4]=y%10;
              buf[5]=17;
              buf[6]=z/10;
              buf[7]=z%10;
              ds18b20();
              wendu=read_temp();
              disnum[0]=wendu/1000;
              disnum[1]=wendu%1000/100;
              disnum[2]=wendu%100/10;
       //     disnum[3]=wendu%10/1;
              //占空比数据显示
              disnum[3]=high_time/100;
              disnum[4]=high_time/10%10;
              disnum[5]=high_time%10;
              //设置温度值显示
           disnum[6]=set_temper/10;
              disnum[7]=set_temper%10;
              temper=(read_temp())/100;
              b=temper;
              if(flag==1)
                     a=b;
              if(abs(a-b)>5)
                     temper=a;
              else
                     temper=b;
              a=temper;
              flag=0;
              if(k1==0)
              {
                     delay(10);
                     if(k1==0)
                     {
                            delay(10);
                            while(!k1);
                            xuanze++;
                            if(xuanze==2)
                                   xuanze=0;
                     }
              }
              if(xuanze==1)
              {
                     if(k2==0)
                     {
                            delay(10);
                            if(k2==0)
                            {
                                   delay(10);
                                   while(!k2);
                                keynum++;
                                   if(keynum==4)
                                          keynum=0;
                            }
                     }
                     if(keynum==1)
                     {
                                   if(k3==0)
                                   {
                                          delay(10);
                                          if(k3==0)
                                          {
                                                 delay(10);
                                                 while(!k3);
                                                 x++;
                                          }
                                   }
                                   if(k4==0)
                                   {
                                          delay(10);
                                          if(k4==0)
                                          {
                                                 delay(10);
                                                 while(!k4);
                                                 x--;
                                          }
                                   }
                     }
                     if(keynum==2)
                     {
                                   if(k3==0)
                                   {
                                          delay(10);
                                          if(k3==0)
                                          {
                                                 delay(10);
                                                 while(!k3);
                                                 y++;
                                          }
                                   }
                                   if(k4==0)
                                   {
                                          delay(10);
                                          if(k4==0)
                                          {
                                                 delay(10);
                                                 while(!k4);
                                                 y--;
                                          }
                                   }
                     }
                     if(keynum==3)
                     {
                                   if(k3==0)
                                   {
                                          delay(10);
                                          if(k3==0)
                                          {
                                                 delay(10);
                                                 while(!k3);
                                                 z++;
                                          }
                                   }
                                   if(k4==0)
                                   {
                                          delay(10);
                                          if(k4==0)
                                          {
                                                 delay(10);
                                                 while(!k4);
                                                 z--;
                                          }
                                   }
                     }
              }
              else
              {
                     spid.Proportion= x; //设置PID系数
                     spid.Integral= y;
                     spid.Derivative=z;
              }
              compare_temper();
       }
}
//T0中断函数,完成PWM输出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0)>>8;
       TL0=(65536-10000)%256;
       count++;
       if(count<=high_time)  //对于实物是低电平导通加热
              output=0;
       elseif(count<=100)
              output=1;
       else
              count=0;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63000>>8;
       TL1=63000%256;
       wei=0;
       if(xuanze==0)
       {
              if(i==1)
                 duan=distable[disnum]|0x80;
              else
                     duan=distable[disnum];
       }
       if(xuanze==1)
       {
              duan=distable[buf[j]];
       }
       wei=k;
       i++;
       j++;
       k=k<<1;
       if(i==8)
       {
             i=0;
              k=0x01;
       }
       if(j==8)
              j=0;
       if(key0)
       {
              EX0=1;
              IE0=0;
       }
       if(key1)
       {
              EX1=1;
              IE1=0;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EX0=0;
   set_temper++;
       if(set_temper>75)
              set_temper=75;
}
void int1() interrupt 2
{
       EX1=0;
       set_temper--;
       if(set_temper<30)
              set_temper=30;
}

解释温度ERROR偏差为什么是设定温度与温度小数部分做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