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恒流源在测试小电阻小电感电机绕组振荡

楼主(2014-05-04):
上传的图为1A/100mA/10mA/1mA/0.1mA 5档精密恒流源,但此恒流源在测试小电阻(<500毫欧)小电感(<500uH)的产品会起振荡,其中C10电容不知起什么作用?不知如何解决这个振荡问题?现在卡在这里了!求赐教

网友A:
请直接把图片贴出来,而不是附件

网友B:
暂时看不到图。
恒流源容易振荡,尤其在较大电流场合,需要做好补偿措施。
带有电感负载的话,一般需要用阻尼吸收电路(Snubber)。

楼主:
楼上说的问题,我这两天也在考虑的,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小电流是测试大电阻和大电感的绕组,大电流是测试小电感和小电阻的绕组的,分辨率都为10uV。现在是在大电流测试时,测试数据跳动的厉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说的问题,我这两天也在考虑的,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小电流是测试大电阻和大电感的绕组,大电流是测试 ...

有没有环路补偿措施?能不能把电路直接贴出来?

楼主:
我明天把电路贴出来,现在的电脑没有画图软件,没有加环路补偿措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明天把电路贴出来,现在的电脑没有画图软件,没有加环路补偿措施的

运放的输出和负反馈输入端,电容加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明天把电路贴出来,现在的电脑没有画图软件,没有加环路补偿措施的

没有补偿措施一般是不行的,补偿分成两部分:
1、负载并联Snubber,也就是RC吸收,这里有介绍:http://ken-gilbert.com/images/pdf/snubber.pdf
2、放大器采用可以考虑采用II类,这对环路里有一个极点的场合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