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出错

楼主(2014-05-04):
void ADC_Init(void)
{

//ADCON0 = 0xE0;   //使能ADC,选择全差分模式P1.0,P1.1为输入 11100000B

ADCON0 = 0x80;

delayms(100);

ADCFG0 = 0x10;   //0001 0010:SYSCLK/2,ADRJ=1,RESULT右对齐,全速模式

P1AIO = 0xff;
//将P1都设定为输入模式,AD转换必须禁止输出
}
ADC_Convert()
{
     ADCON0|=0x08;        //ADCS=1, 启动ADC转换
     while((ADCON0 & 0x10)!= 0x10);

return(ADCDH<<8 + ADCDL);
}

在main中调用ADC转换,但是好像结果一直有问题,转换出错,求教或者那位帮忙给个例程

楼主:
MA84G56

网友A:
LZ看看这样行不?

ADCON0 = 0xE0;   //使能ADC,选择全差分模式P1.0,P1.1为输入 11100000B
delayms(100);
ADCFG0 = 0x10;   //0001 0010:SYSCLK/2,ADRJ=1,RESULT右对齐,全速模式
P1M0=0x03;  //P1.0,P1.1为输入模式
P1M1=0xFC;
P1AIO = 0xff; //将P1都设定为输入模式,AD转换必须禁止输出
//ADC_Convert()
//{
     ADCON0|=0x08;        //ADCS=1, 启动ADC转换
     // while((ADCON0 & 0x10)!= 0x10);
    //等待 ADCON0.4 =1 ,ADC转换完成

网友B:
楼上正解,楼主可以试试

楼主:
我现在的应用是一个反射式红外对管,想先看看不挡住红外的时候的AD结果

楼主:
当挡住的时候的AD结果,但是目前转换出来的ADCDH和 ADCDL的AD结果在不停的跳动。

网友B:
不太懂了

网友C:
PSLSD:好像没什么改变嘛?

网友A:
有点奇怪啊

网友D:
楼主,你的P1口木有设置成输入!

楼主:
算了,就这样把,周一问问师父

楼主:
那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