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ze运行数度变慢

楼主(2014-05-04):
用stm32f103ze做项目程序编写了13K,运行起来很卡,我随意屏蔽掉一段程序数度就正常了,在显示屏上很明显的看出来,整个程序开了三个中断串口、RTC、定时器,我觉得不是程序容量的问题,可是又不知道为什么,请高手指教下

网友A:
可能某段程序修改了和时钟相关的一些参数吧;

把时钟相关的信息或和影响刷屏相关的参数,显示在触摸屏上看看吧,查哪出了问题。

请及时更新固件库

网友B:
这种情况, 常见的原因是中断频繁触发引起的,
看看是不是中断里没有清除相关中断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