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IO口

楼主(2014-05-04):
在AVR中,怎样定义一个IO脚,并可以向此IO脚输入数据(强调下,此意思并不是将IO脚置0,置1,而是说能向IO脚送变量数据,例如,在AVR中,怎么向DS1302中的数据引脚送数据 ???)
  在下新手一个,还望各位大侠指教。先谢过了。

网友A:
按时序置1和0,一串1和0的组合就是数据。

网友B:
在数字电路里面数据都是以0和1表示的,应该没有其他方式来表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数字电路里面数据都是以0和1表示的,应该没有其他方式来表示

呵,小生顿悟。多谢了。

网友C:
1302是串行数据的格式,只能用IO模拟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