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正弦波运放放大问题

楼主(2014-05-04):
输入正负0.5V的123K正弦波,想放大成正负10V,芯片采用AD826,增益带宽积为50M,电位器调节放大倍数,结果放大出来的正弦波顶部切削失真严重,无论如何调整电位器,切削都存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

网友A:
反馈点为什么不前移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要是正负10V的电源。

不削波才怪呢!

他说“无论如何调整电位器,切削都存在,”,应该不是到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馈点为什么不前移呢?

后级互补管功率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是正负10V的电源。

不削波才怪呢!

片子正负15V供电,放大到正负10V有问题?

网友A:
前移了也不影响功率放大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片子正负15V供电,放大到正负10V有问题?

有没有带载过重的问题?

网友D:
AD826输出端什么样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带载过重的问题?

接了LC并联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826输出端什么样子呢

接了LC并联电路

网友E:
两个三极管有阶跃失真

应该是这样的。建议LZ把负载换成纯阻性负载再看看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了LC并联电路

削波的高电平达到了多少?你最好上个波形出来。

网友F:
计算电路增益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削波的高电平达到了多少?你最好上个波形出来。

问题找到了,是因为反馈电阻太大了,现在改为10倍,但是频率在100K左右,放大出来的正弦波很模糊,后面还为接负载,什么原因?增益带宽积50M放大10倍的效果怎么都那么不理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因为反馈电阻太大了,现在改为10倍,但是频率在100K左右,放大出来的正弦波很模糊。

反馈电阻大,失调电流造成失调电压?后面的并联LC负载是什么参数?有没有并联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馈电阻大,失调电流造成失调电压?后面的并联LC负载是什么参数?有没有并联电阻? ...

后面还未接负载,什么原因?增益带宽积50M放大10倍的效果怎么都那么不理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面还未接负载,什么原因?增益带宽积50M放大10倍的效果怎么都那么不理想? ...

你空载看看,后面什么都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空载看看,后面什么都不接。

这张就是空载时的输出,输入正弦波为130K,得到的放大正弦波感觉模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张就是空载时的输出,输入正弦波为130K,得到的放大正弦波感觉模糊。

...

你把电感电容的参数提供下。
这款运放的压摆率多少?压摆率不够,也会造成失真。

网友G:
这是单次触发的波形么?

网友H:
Amp. FPBW = SR/6.28*A, , 靠,连这个问题都不知道,还一堆人在讨论!!!看样子,这论坛里没几个懂Amp.

网友H:
再写个公式:Fcl=Fu/G.

网友I:
LC并联电路

网友J:
引用 楼主:
后面还未接负载,什么原因?增益带宽积50M放大10倍的效果怎么都那么不理想? ...

示波器设置成单次触发看看。
如果“模糊”改善,很可能是输入信号被50Hz工频所干扰。

网友A:
引用 网友H:
Amp. FPBW = SR/6.28*A, , 靠,连这个问题都不知道,还一堆人在讨论!!!看样子,这论坛里没几个懂Amp. ...

看样子,来高手了。高手来给我们讲讲SR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示波器设置成单次触发看看。
如果“模糊”改善,很可能是输入信号被50Hz工频所干扰。 ...

不行,效果一样

网友H:
The full-power bandwidth (FPBW) of the op amp can now be calculated from the formula:

SR 25V/ s
FPBW 4MHz
2A 2 1V
µ
== =
ππ⋅

where A is the peak amplitude of the output signal. If we assume a 2 V peak-to-peak output sinewave (cer-
tainly a reasonable assumption for high speed applications), then we obtain a FPBW of only 4 MHz, even
though the small-signal unity gain bandwidth product is 153 MHz. For a 2 V p-p output sinewave, distor-
tion will begin to occur much lower than the actual FPBW frequency. We must increase the SR by a factor
of about 40 in order for the FPBW to equal 153 MHz. The only way to do this is to increase the tail current
IT, of the input differential pair by the same factor. This implies a bias current of 4 mA in order to achieve
a FPBW of 160 MHz. We are assuming that C  is a fi xed value of 2 pF and cannot be lowered by design.

网友H:
再解释一下 vfb 的增益带宽积

网友K:
消波是直流工作点不正常 ,波形变粗是未加反馈电容补偿 自激了

网友H:
Fcl就大概可以理解为加负反馈后的闭环带宽,等于AMP的 Fu(增益为1的带宽) / 放大倍数 G.
楼主根据我的2个公式,自己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H:
Fcl就大概可以理解为加负反馈后的闭环带宽,等于AMP的 Fu(增益为1的带宽) / 放大倍数 G.
楼主根据我的2个公 ...

你贴了这么多,无非引入两个指标而已,全功率带宽和增益带宽积。
楼主放大的信号是125kHz,远小于你算的4M
。而且ad826的压摆率是350V/US,你的4M是少算了的。
至于增益带宽积,楼主在开始就考虑到了。
单位增益带宽50M,放大20倍,还有2.5M,远小于输入信号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贴了这么多,无非引入两个指标而已,全功率带宽和增益带宽积。
楼主放大的信号是125kHz,远小于你算的4 ...

想请教你这放大后的正弦波不太稳定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你这放大后的正弦波不太稳定是怎么回事?

查查你的地,是不是被干扰了。

网友L:
电路有问题  不是滑边的调节的问题    反馈前移不行

网友H:
刚才看了下AD826的手册,826驱动电流可以达到50mA的典型值,我不知道后面为什么还要加三极管??而且写了:Drives Unlimited Capacitive Loads。可以驱动无限制的容性负载!!!这可以AMP的最高境界!!!!
先计算楼主的实际带宽:
FPBW = ( 350V/uS ) / (6.28 * 10V) = 5.57MHz, 在放大10V的输出信号时,ad826的带宽就不是 Fu 50MHz,而是 5.57 MHZ!!!!
当电位器在最右边,Gain = 11; 那么闭环带宽 Fcl = 5.57 / 11 = 506KHz,
当电位器在最左边,Gain = 1; 那么闭环带宽 Fcl = 5.57 / 1 = 5.57 MHZ,  但AD826在GAIN=1 时,会不会稳定,而不自激,这个要看楼主的布板水平,虽然AD826的手册应该是GAIN=1 是稳定的。

当电位器在最右边,Gain = 11; 那么闭环带宽 Fcl = 5.57 / 11 = 506KHz, 带宽才506K, 想放大125K 的信号??!!! 至少要1.25M的带宽才可以没有相位失真。

网友A:
@wrqy是你这么算的吗?
G=1,输出还是10伏吗?全功率带宽还是5.57M?
全功率带宽是要求运放达到的指标,不代表运放就是这个指标。

网友H:
你这个波形估计是自激, 难道你运放没有电源滤波??楼主的原理图上面没有滤波!!!

网友H:
楼主,:G=1,输出还是10伏吗?全功率带宽还是5.57M?
我这个是打个比如,这些都是在 SR受限的情况下的计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楼主,:G=1,输出还是10伏吗?全功率带宽还是5.57M?
我这个是打个比如,这些都是在 SR受限的情况下的计算 ...

你对运放的理解有失偏颇。你可以看你前面的计算过程,经不起推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对运放的理解有失偏颇。你可以看你前面的计算过程,经不起推敲。

按照AD826手册上示例,在芯片供电处并一个0.1μF电容,解决问题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波形估计是自激, 难道你运放没有电源滤波??楼主的原理图上面没有滤波!!! ...

按照AD826手册上示例,在芯片供电处并一个0.1μF电容,解决问题了,谢谢

网友H:
居然有人不用电源滤波电容??而且不看芯片手册,看样子这个论坛不上也罢!!!
关于FPBW,AD826的手册里面写的很清楚,和我计算的一样的。我把图贴上来。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刚才看了下AD826的手册,826驱动电流可以达到50mA的典型值,我不知道后面为什么还要加三极管??而且写了: ...

全功率带宽需要除以闭环增益倍数?
SR只影响放大之后的信号.与闭环增益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