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振荡电路的问题,跪求解答,真心跪求

楼主(2014-05-04):
下面的图是一个振荡电路的图,谁能帮忙解释分析一下,这个看着不像是三点式的振荡电路,请问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谢谢了!

网友A:
是三点电容式振荡电路的变形电路,称为西拉振荡电路。

网友B:
    首先,构成振荡的条件就是:1)开始时存在激励。2)能量交换网络上没有损耗。只要满足这两个条件,就可以振荡。
    第一的条件就不用废话了。重点在第二个条件。首先,电感纯在一个等效串联电阻,表示线圈自身电阻,电容纯在一个等效并联电阻,表示电筒自身的漏电(事实上还有更多的参数影响着)。这两个电阻都会对能量交换网络带来衰减,使得激励开始后引起的振荡没过多久就停下。就像单摆,推动单摆后,单摆会在各种摩擦或者空气阻力下慢慢停摆。
    怎样使单摆一直摆动,不论我们怎样把轴承做的更光滑,或者在真空室中进行,总会莫名其妙的出现一些阻力跟你的理想对着干。既然我们斗不过上帝的规矩,就好好利用我们的智慧。例如用台电风扇吹着单摆,单摆往哪个方向摆动,我们就顺着摆动方向吹,这样可以把阻力抵消掉,使单摆一直摆动。同时还有个问题,风不能吹太小,太小没用,只是让单摆停下的时间延长而已。吹太猛,单摆会拼命摆动,搞不好一下撞手上撞疼。
    同样的思路,我们可以引入一个负值电阻,把能量交换网络上的等效损耗电阻抵消掉,譬如隧道二极管。隧道二极管现在难找到,我现在有几个2BS4也不舍得用,难道就不用做振荡器吗?上帝关闭我们一扇门,却留我们一扇窗:正反馈可以等效成一个负值电阻。可以自己试下:将运放的反相端对地,同相端和输出端间跨接电阻一只。按照密勒公式,这只跨接的电阻可以“等效在输入端对地接一只负值电阻”。
    好了,电感上的ESR和电感可以等效成:”某个无阻电感和一个纯电阻并联”然后,知道了,这个等效并联电阻的大小,知道电容的损耗电阻,就知道了能量交换网络上的损耗电阻的大小。现在就是重要的时刻了,将上面说的用正反馈等效出来的负值电阻,并联上去,慢慢调节反馈系数来控制这个等效负值电阻的大小,最后将损耗电阻抵消掉,这时就能看见美丽的正弦波了。
    P.S.等效负值电阻过小,没用;过大,削顶,最后变方波,同单摆的例子。

    对于这个电路,你可以这样想,先把C4,C5当做两个电阻来看,这样就构成一个反馈网络,C2用来对交流通路的,C3,L1先扔到一边去。根据瞬间极性的方法,可以判断出这是一个正反馈电路,通过C4,C5的反馈系数调整管子跨导gm产生的负值电阻大小,具体关系自行推导。同样只要满足振荡的两个条件,电路就乖乖的去振荡。至于振荡频率,就看能量就换网络中参与换能的器件,有C3~5和L1,这样振荡频率就出来的。幅值根据换能网络的特征阻抗和晶体管的跨导来计算(具体慢慢参悟二阶电路过渡,设计计算得到基本参数,具体慢慢调测)。
    振荡电路万变不离其宗,这就是振荡电路的原理。以后看到什么xx三点式,变压器反馈,文氏桥,都一个德行,不用太过纠结电路所谓的称号和形式。好比同一个人,穿西装叫先生,穿校服叫学生。

网友C:
作为三点式振荡器,C3与L1的并联在振荡频率上须等效为一个电感,也就是说,振荡频率与其并联谐振频率不同。

还有,C5、(C3//L1)、C4构成了一个椭圆低通滤波器,负责输出到输入的相移。此滤波器对振荡频率稳定度的影响需要通过仿真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