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波形发生,LM393比较器,半个月的各种纠结,求搭救!

楼主(2014-05-04):
大家好,小弟最近在做波形发生电路,电路图如下:

按照模电书上面的电路搭建,用LM324做信号发生,LM393做比较器,运行后三角波振荡出来了:(三角波峰峰值为:10.8V)

将三角波和参考信号(0-5V)进行比较,如下图,

运行,参考电压时3V,输入为三角波,可是输出的PWM不对,如下图圈出的区域: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经过多番试验和检查,最终对比了LM 393的应用电路,在输入端有加个电阻,于是我在输入端加了个10K的电阻。

惊奇的发现,结果正确了:

1.请问大侠们,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仿真成功,于是做成实物,在示波器上观察波形,在LM393不加输入电阻的情况下,在示波器上没有三角波输出:

当接上了10K的电阻时,波形如下,(黄色为三角波,蓝色为PWM输出):

还是和之前的一样,于是我把输入电阻加到1M,输出结果还是一样。

2.请问各位大侠,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3.当输出端的耦合方式从上图的直流改为交流时,输出波形又变了:

波形下移了,而且变得不平滑,究竟哪个才是正确的?
奇怪的是当改变CH1的耦合方式时,三角波并没有改变?

楼主:
后面关于示波器的的图明天再上!

网友A:
建议:提问最好简洁明了,把问题的关键列出来,这么长篇幅加图,估计有些人嫌繁琐不会看完。

网友B:
“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LM393使用单电源,但输入却为负,造成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提问最好简洁明了,把问题的关键列出来,这么长篇幅加图,估计有些人嫌繁琐不会看完。 ...

谢谢提醒,下来我会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LM393使用单电源,但输入却为负,造成错误。

我将LM393的电源给成正负15V,输出正确,谢谢!可是下来我想将LM393输出的PWM接到单片机,要求PWM高电平为5V,低电平为0V,请问后面的驱动电路如何设计呢,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将LM393的电源给成正负15V,输出正确,谢谢!可是下来我想将LM393输出的PWM接到单片机,要求PWM高电平 ...

用三级管的开关电路即可 或者用光耦合器隔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将LM393的电源给成正负15V,输出正确,谢谢!可是下来我想将LM393输出的PWM接到单片机,要求PWM高电平 ...

如7楼所说,加一支三极管,是一种方法。
有些比较器如LM311,内部已经有输出三极管,可以使用正负电源,输出为零到另一适合于单片机输入要求的正电源(可以与比较器正电源电压不同)。例如你的电路,比较器LM311可以用正负12V电源,但输出三极管用5V电源和地(有独立引脚)。这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将LM393的电源给成正负15V,输出正确,谢谢!可是下来我想将LM393输出的PWM接到单片机,要求PWM高电平 ...

我还是把LM311应用电路(该芯片的测试电路)贴出来算了。此图截自LM311官方datasheet。
也免得“太湿”总是不明白。

网友B:
“太湿”的水份实在是多了一点,几乎每天换个马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将LM393的电源给成正负15V,输出正确,谢谢!可是下来我想将LM393输出的PWM接到单片机,要求PWM高电平 ...

LM311框图。

网友B:
LM311电原理图。

即使仍使用LM393,参照此图,现在楼主也应该知道怎么使用如7楼所说外加的那一支三极管了。

网友D:
用电阻分压,给LM393的反相输入端2脚加一个直流电位,调整3脚参考电压,就可以不用使用正负双电源了,不过最终的输出低电平不是0伏,而是0.2伏。没有实验过,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E:
貌似最近见到“大湿”高论变得很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电阻分压,给LM393的反相输入端2脚加一个直流电位,调整3脚参考电压,就可以不用使用正负双电源了,不过 ...

您好,我在三角波输出那里接一个二极管实现半波整理,这样LM393可以不用正负双电源,你看如何?

网友F:
油菜花都已经开过了,怎么还会这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在三角波输出那里接一个二极管实现半波整理,这样LM393可以不用正负双电源,你看如何? ...

最好实测一下,效果不一定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有一种可能。

就是你们。

有则改之,无则加冕,共勉!

网友I:
4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