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各位版主请进,电机调试问题,搞了几天了

楼主(2014-05-04):
现在电机联接通信正常,我把程序设定为开环模式,但马达还是不能转动。可以简单的说下,调试步骤吗?调了几天,实在没办法才上论坛救助!!

网友A:
没用过这个软件,发个下载地址,我下来看看。

一起讨论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软件,发个下载地址,我下来看看。

一起讨论下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i3uqOYh 密码: lf4p     我放上网

网友A:
http://www.st.com/web/cn/catalog/tools/PF257839#
这个是最新版本的,你那个太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st.com/web/cn/catalog/tools/PF257839#
这个是最新版本的,你那个太老了

晕, 我还没留意,我的库用3.4,这个设置软件用3.3:L,文件一样,装错了,3.3的

楼主:
把设置软件换成最新版,也是一样,没有转动起来。

网友B:
除去增加的新的MCU支持外,3.4相对3.3只是增加了逆风启动的算法(OTF),其它细节都是打补丁,这个与上面说的GUI软件版本没什么关系。

不能启动会有很多原因,硬件参数的设置当然都需要逐一核对。
想知道不能启动,报的是什么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去增加的新的MCU支持外,3.4相对3.3只是增加了逆风启动的算法(OTF),其它细节都是打补丁,这个与上面说 ...

设定开环模式,启动时间加长,最后显示出错如图:
我用显波器,测IC输出驱动脚有波形输出,驱动IC到MOSFET管,这段就没输出,所以电机不转,但我用2.0的库例程电机正常,可以排除硬件问题。

网友C:
不知道为啥ST的FOC库,怎么不支持旋变作为位置传感器

网友D(2014-11-16):
楼主,能加您QQ吗??我最近也在搞这个

网友E(2015-05-18):
电机我们家应该是代理商实力最强的,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186 6582 7861  Q 145020 3232

网友E:
引用 网友E:
电机我们家应该是代理商实力最强的,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186 6582 7861  Q 145020 3232 ...

是指的所有ST MCU 代理商里面

网友F(2020-05-05):
前辈您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