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容的选择

楼主(2014-05-04):
各位大侠,
  我需要设计一个频率测量模块,处于补偿的需要,前端部分要用可调电容对输入波形进行修正,请问用什么可调电容修正好点呢?需要长期稳定可靠。
  多谢啊!

网友A:
示波器探头里面有个小可调电容,是否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探头里面有个小可调电容,是否可以参考一下?

多谢啊,
  我这个前端参考了示波器的结构,网上查查这里面用的是什么电容。手头上没废的探头可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