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求问。LM2576给宽带运放供电行不行?

楼主(2014-05-04):
开关电源纹波比线性电源大,给宽带运放供电比如opa820行不行?会不会影响运功工作呢?
麻烦各位前辈给小弟解释解释

网友A:
由于此为高频开关电源集成块,所以有效率高(损耗小),稳压范围宽,制做较为简单等优点,但高频波纹干扰较难抑制,对于无线电及电声音频设备,只要做好抑制干扰的相应措施,是可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