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极性的电磁铁??

楼主(2014-05-05):
最近使用了一种电磁铁,遇到一个怪现象:它好像没有极性。
电磁铁是吸盘式的,直流的。没有运动部件,就是线圈绕着铁芯。使用的产品如该网页所示:http://www.chaocheng.net/goods/show-2886.aspx。声明:本人绝无替该公司做广告之意。而且,该公司也不能回答我的疑问,我无奈才来这里求助。
我做了这样一个实验:我给电磁铁通电,然后拿一个人造磁铁,如下图的那种。让它靠近电磁铁。两者互相吸引。

然后我把人造磁铁翻个面,再次靠近电磁铁,两者居然还是吸引,而且几乎感觉不出引力差异!
我也试过不给人造磁体翻面,只是改变电磁铁的正负极接线,结果依然吸引。而且几乎感觉不出引力差异。
做为对照,我用两个人造磁体实验,它们之间可以产生斥力。

我问过电磁铁厂家的技术人员,有两种说法,但我皆不信服。
说法1:电磁铁的外壳是铁的,所以无论人造磁体怎么翻转,外壳的吸引力都压倒了线圈的斥力。
我说:这线圈所产生的磁力有这么弱吗,连铁壳都比不过?

说法2:电磁铁的磁性太强了,把人造磁铁给磁化了,强行颠倒了它的南北极。
我逐渐减小电源电压,按说电磁铁的磁性或逐步下降,那么降低到一定程度时,总该产生斥力了吧?结果电压都降低到2V了,吸力也不见小。

网友A:
从照片中看不出绕组是怎么绕的,也看不出磁路,没办法解释。
楼主所述现像,完全有可能发生。

网友B:
跟你想的一样,后面就是你检验你的想法的正确性。

网友C:
你的第一种想法是有点道理的,磁化程度不是与磁力大小相关而是与磁场强度相关。另外你可以利用条形磁铁,增加检查点,试试。条形磁铁可以使近极点对检测点的磁力远远大于远极点对检测点的磁力,你用的磁铁不合适。
另外一个因素是你的检验磁铁磁性太强,当它靠近待检测磁铁以后已经完全影响了待检测磁体的磁场。

附图是一个专门检测磁场方向的小工具,还算好用。

网友D:
厂家都不能解决的问题啊~~
拆一个看看内部结构,研究下

网友E:
磁本无极,但有方向~~~

导磁材料包裹(仅留个开口)自然感觉不到磁滴方向。其实,不通电也能吸引。

网友F:
直流电磁铁的吸盘是纯铁,是良好的导磁材料,不会被磁化,因此没有极性;之所以会吸合,是线圈通电后产生磁力线(无关通电极性),磁力线的特性是尽量走最短路径,因此会努力将吸盘“拉近”的缘故。

网友G:
楼主的意思:主楼的电磁铁(设为A),不管通不通电,或是翻那一个面,都会(主楼链接中)另一个电磁铁B吸引,对吗?
A是开放磁路,磁阻集中在边缘的气隙中,B虽然也是开放磁路,但你把A靠上去,A的一极短路了B的气隙,形成闭合磁路了,磁阻很小,吸力必然会很大,这种情况,A的电流大小和方向对吸力影响极小。

网友H:
说法1:电磁铁的外壳是铁的,所以无论人造磁体怎么翻转,外壳的吸引力都压倒了线圈的斥力。

验证办法:加大电源电压,或者换个的人造磁体(补充:人造磁体离远一点也可以)

网友B:
我碰到一个电动机刹车电磁铁。12V的,通12V排斥就脱离刹车,通电压高了反而又刹车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意思:主楼的电磁铁(设为A),不管通不通电,或是翻那一个面,都会(主楼链接中)另一个电磁铁B吸引 ...

LZ说A是永磁体,B是电磁铁。
请问蚂蚁大侠,结果是不是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