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如何用单片机实现软开关?

楼主(2014-05-05):
开始学习单片机,用的是89C52,刚学到控制灯闪,如何实现用一个按键控制灯闪,全亮,全灭,是否要用到中断?因为看到中断这部分不是很理解.

网友A:
别着急中断,一步一步来.看你问的,你应该先熟悉一下数/模电.

网友B:
两个三极管,几个电阻,两个GPIO

就搞定了

网上搜索一下,应该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着急中断,一步一步来.看你问的,你应该先熟悉一下数/模电.

做硬件设计,画了几年板,读书时学过C,这些应该没问题.

网友C:
对于单片,您的问题不算问题,一般单片入门的多是LED控制,51的资料很多的,网上也容易找到。中断这么说吧:当你正在看电视剧,这时你朋友让你帮个小忙干点别的(中断请求来了),你发现要你帮的忙你可以做,那么你暂停了看电视剧(保护现场,暂停/记住播放的位置),去帮他(中断响应),如果你不愿意,那么就不理睬继续看电视(这叫可屏蔽中断)。帮完了回来继续你的电视剧(恢复现场,调到你之前放的位置继续),这是,突然断路保护器跳了,断电了!(不可屏蔽中断来了),你没办法,只能先去检查什么原因漏的电导致的,(中断响应),检查发现一只耗子电死了!排除掉,上电回来继续(恢复现场)。说白了,单片跟人一样,同时只能做一件事,当别的请求,比如AD采样,定时器,什么的别的事情来了,就得停下当前正在做的事,去做别的事,如AD采样,采样完,回来继续做原先的事。: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硬件设计,画了几年板,读书时学过C,这些应该没问题.

那你想点亮一个LED不就是给个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嘛.那么你的问题就变成了:怎样让单片机输出高||低电平.直接赋值给IO口就行了.比如:P0=0xFF  或者P0 = 0x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单片,您的问题不算问题,一般单片入门的多是LED控制,51的资料很多的,网上也容易找到。中断这么说吧 ...

对于中断我只理解到这里,后面实际编程的时候不太好理解,如要先开总中断开关,定时中断还要高位低位那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想点亮一个LED不就是给个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嘛.那么你的问题就变成了:怎样让单片机输出高||低电平.直接 ...

我的问题是如果实现灯闪的话就要加延时语句,那如何在延时的时候响应按键呢?又如何实现一个按键实现灯的三种状态:闪,亮,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是如果实现灯闪的话就要加延时语句,那如何在延时的时候响应按键呢?又如何实现一个按键实现灯的三 ...

你的问题还能延伸:延时多久合适?相应按键如何优化算**一个按键如何实现N种功能.
我的回答是:一步一步来.每一步都实现了,加起来就都实现了.然后再去做优化.

网友D:
完全可以不用中断 , 但是用中断的话响应速度会快很多
第一种方法,用轮询的方式检测按键,用一个变量,表示闪烁,全灭,全亮的状态,比如1,2,3,然后一个switch..case就搞定啦
第二种方法,其实也是一样,只是检测按键的方式采用外部中断的方式
闪烁也可以分为直接延时或者定时器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可以不用中断 , 但是用中断的话响应速度会快很多
第一种方法,用轮询的方式检测按键,用一个变量,表 ...

试过用轮询的方式,可能是语句用得不好,响应时间不理想。如果灯亮5秒,灭5秒,这么长的延时如何加轮询在里面呢。

网友E:
不用中断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过用轮询的方式,可能是语句用得不好,响应时间不理想。如果灯亮5秒,灭5秒,这么长的延时如何加轮询在 ...

很好办啊 在延时里面也做轮询

网友F:
直接写3个子程序,用按键增加了个变量。根据不同的变量值执行不同子程序就可以了。可以不用中断的

网友G:
用switch  case 语句  按键每加一 key++   switch(key)  case 1 :灯闪的程序  ; 依次类推。

网友H:
1、按键用中断,但分为两种用法:第一种直接用外部中断,即中断来了就认为有按键触发;第二种用定时器中断计时,然后按键就以轮询方式理,
     即每隔一段时间就读取按键io口一次,然后判断io口状态是否产生了变化,产生了变化就说明按键被触发了;
2、  一个按键控制led多种模式可以这样实现:用一个变量来标识状态,例如:变量值为1时led闪,变量值为2时led是全灭,变量值为3时led是全
     亮,按键每触发一次就改变一次这个变量的值。然后在主函数里用轮询的方式控制led的亮和灭:变量值为1时控制led灯闪,变量值为2时控制
     led灯全灭,变量值为3时控制led灯全亮。
3、控制灯闪可以用一个变量在定时器中断里进行计数,当计数到达一定值时就改变一次led的状态,计数值依你要led闪的频率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