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无法编译,求助,紧急。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5-05):
看到了,不用重复发贴

网友A:
建议检查:
1、驱动是否安装好
2、开发环境编译用到的各类路径是否配置好,路径中不要用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检查:
1、驱动是否安装好
2、开发环境编译用到的各类路径是否配置好,路径中不要用中文 ...

具体哪些路径呢,我安装的文件夹是没有中文的

网友A:
也有可能:
1、在line 68附近:char变量设置成有符号signed
2、在安装ccs5时,下面两个程序没正确安装
microsoft visual C++ 2008/2012 redistributable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

网友A:
建议你提供下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提供下代码

代码是同学随便打的,在他的电脑成功编译下载了。我提供一下给你看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
1、在line 68附近:char变量设置成有符号signed
2、在安装ccs5时,下面两个程序没正确安装

那个line68根本和我的程序无关,我的程序只有几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提供下代码

/*
* led.c
*
*  Created on: 2014-5-5
*      Author: 神秘嘉宾。
*/
#include <msp430.h>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i,j;
        for(i=0;i<20;i++)
        for(j=0;j<50;j++);
        P1OUT ^= 0x41;      //配置两个LED引脚为输出状态
          //asm("nop");
}

void main(void) {
//void Delay_ms(unsigned long nValue);
        //unsigned int i,j;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DIR = 0x41;      //配置两个LED引脚为输出状态
    P1OUT = 0x01;      //初始化LED状态:LED1亮,LED2灭
    while(1){
            //for(i=0;i<2000;i++)
            //for(j=0;j<50;j++);
            delay();

            //P1OUT ^= 0x4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