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I davinci 架构下设备启动时间请教

楼主(2014-05-05):
我们研发的的一个产品,是基于TI的L138,davinci架构的,需要用到DSP做音频算法处理,原来的做法是启动arm,同时也启动DSP的系统,两者通讯,但这样做不知道怎么回事,系统基本跑不起来;后面没有起DSP系统,将DSP作为一个arm的模块,写了一个驱动将其挂载,这样做设备可以运行,但是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设备开机的时间很慢,需要23秒左右的开机时间,不知道这样正常吗?如果不正常,可能在那些地方缩短开机时间?另外,想请教,大家基于davinci 架构的DSP与arm之间的设备,一般是怎么使用的,为什么我们不能达到相关的性能?谢谢!

网友A:
这两个之间一般是用HPI接口的比较多吧   关于20多秒的启动速度   感觉有些慢啊
帮忙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之间一般是用HPI接口的比较多吧   关于20多秒的启动速度   感觉有些慢啊
帮忙顶 ...

关于HPI接口,能说的详细些么?至于20多秒的启动时间,由于以前没涉及到DSP设备,不知道是不是由于DSP启动时间导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HPI接口,能说的详细些么?至于20多秒的启动时间,由于以前没涉及到DSP设备,不知道是不是由于DSP启 ...

参考一下   DSP和FPGA一起搞过  和ARM没搞过

楼主:
有人是用davinci架构的吗?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B:
软件架构问题,我们启动只需要几秒种,具体可以向我咨询qq:324666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