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C16F874A脉冲群实验。

楼主(2014-05-05):
单片机是双电源上的。正向只能过1000,反向能过2000.是什么原因?

楼主:
求大神指教,谢谢!

楼主:
产品原来能过2000的,就是改了采样电路,原来用隔离变压器采样,现在改用MCP6004采样,差距有这么大吗?

网友A:
帮忙顶顶  不知道什么原因  采样电路说不好有影响

网友B:
改版的后的隔离效果没有之前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版的后的隔离效果没有之前的好

这是肯定的,我在单片机电源输入端加了共模电感效果是有一点但是还达不到要求,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忙顶顶  不知道什么原因  采样电路说不好有影响

我也怀疑是采样电路波动太大造成的影响,我在前端加个磁珠就能过2000以上,但是外观不好看。不知道好有没有更好的方法了。

网友B:
增加滤波电路也有效果的

网友B:
磁珠是滤波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