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FLASH问题

楼主(2014-05-05):
写操作:
void Write_Flash(unsigned int Flash_Addr,unsigned char Flash_Data)
{
Erase();
GIE=0;
CFGS=0;
PMADRL=Flash_Addr&0xFF;
PMADRH=(Flash_Addr>>8)&0xff;
FREE=0;
LWLO=1;
WREN=1;
PMDATL =Flash_Data;
LWLO=0;
UnLock();
DelayMS(2);
WREN=0;
GIE=1; }
读操作:
void Read_Flash(unsigned int Flash_Addr)
{
PMADRL=Flash_Addr&0xFF;
PMADRH=(Flash_Addr>>8)&0x3f;
CFGS=0;
RD=1;
_nop();
_nop(); //while(RD);
PROG_DATA_LO=PMDATL;
PROG_DATA_HI=PMDATH; }
为什么读出来的数据为FF

网友A:
你用的是c18吗,不是有个api吗,怎么不用啊

网友A:
那你的IDE里面也应该有啊,对于flash的操作还是相对复杂,如果这个都自己去调,那你还不如用汇编语言呢

楼主:
我只是想问我上面的程序有没有什么问题,还不是要改变现在的思路

网友B:
读写内部的EEPROM或者FLASH,要执行一个向某个寄存器送0X55和0XAA的动作。

打开你所用C编译器的安装目录,其中有一些DEMO程序,找到和读写内部FLASH相关DEMO程序,参照那个写一个适合自己用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写内部的EEPROM或者FLASH,要执行一个向某个寄存器送0X55和0XAA的动作。

打开你所用C编译器的安装目录, ...

我的UNLock就是解锁程序,也就是向寄存器写0x55和0xaa的动作

网友B:
void                 EEpromWrite(void)
{
if(WriteEeprom){
               if(WR){}
               else{
                   if(Fcase<WriteMenuByte){
                                          EEADRH=0x00;
                                          EEADRL=Fcase;   //赋EEPROM写入地址
                                          EEDATL=Menu.MenuCaseSpace[Fcase];//赋EEPROM写入数值
                                          CFGS=DataSpace;                  //指定访问闪存区或EEPROM区
                                          EEPGD=EepromSpace;               //指定访问EEPROM区
                                          WREN=AllowWrite;                 //容许内部EEPROM写操作
                                          GIE=false;                       //发送写序列码前必须写禁止中断
                                          EECON2=0x55;                     //发送写序列码
                                          EECON2=0xaa;
                                          WR=StartWrite;                   //启动写操作
                                          GIE=true;
                                          Fcase++;
                                          }
                  else{
                       WREN=DisAllowWrite;//禁止EEPROM/FLASH写操作
                       WriteEeprom=false;
                       }
                   }
               }
}

这是我的一个向内部EEPROM写数据的代码,写FLASH与此类似,你可以此作为参考,写0x55和0xaa的操作和其他一些指令操作直接顺序写,不要再弄成什么函数了。

网友B:
#define              DataSpace            0
#define              ConfigSpace          1
#define              EepromSpace          0
#define              FlashSpace           1
#define              DisAllowWrite        0
#define              AllowWrite           1
#define              StartWrite           1

网友C:
写0x55和0xAA有严格的时序,楼主你注意到了吗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帮助,问题已解决

网友D(2015-01-21):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帮助,问题已解决

怎么解决的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