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MS320VC5509A二次Boot问题,谢谢

楼主(2014-05-05):
本人自行编写的二次加载(Pageload)程序在CCS3.3开发环境下通过连接仿真器可以将FLASH中的用户程序搬移到DSP的RAM中并能保证其正确运行。但是,当我将二次加载(Pageload)程序烧写到FLASH中,想利用C5509A内部固化的bootloader先完成二次加载(Pageload)程序的加载,然后再完成用户程序的加载时出问题了,程序加载后只能执行一部分,另外DSP与FLASH是通过EMIF进行连接的。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困扰很久了,希望有人可以指教,谢谢!

网友A:
将flash中的搬移到RAM中能运行   说明EMIF接口是没问题的
bootloader加载  你外部的BOOT【3:0】设置合适没
还有就是上电瞬间  你看看flash高位地址线是不是有跳变呢
你的外扩flash高位没有做扩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flash中的搬移到RAM中能运行   说明EMIF接口是没问题的
bootloader加载  你外部的BOOT【3:0】设置合适没 ...

谢谢,问题已解决。问题出在开辟的堆栈过大,将堆栈缩小后程序已经正常可以进行二次boot。3Q!版主,谢了,好几个问题都是你给解答的,真心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已解决。问题出在开辟的堆栈过大,将堆栈缩小后程序已经正常可以进行二次boot。3Q!版主,谢了 ...

解决了就好    5509的启动还望你抽时间好好讲解分享一下

网友B(2014-08-17):
可以上传下你的代码吗?

网友C:
这个对于我来说有些难度的,帮着顶一下的吧。

网友A:
C55X的二次引导是必须的     不然代码存储太小了
还望楼主有时间来详细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