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关于散热大焊盘上过孔的问题

楼主(2014-05-05):
用了一个芯片,QFN封装的。
芯片下面有散热用的大焊盘,接地。
用的别人的封装库(貌似是AD自己的)
焊盘上有几个过孔。

我想让 底层 的覆铜连接到过孔上去。
为什么软件不能自己去连接?
软件会提示   过孔 与 焊盘 短路。
如何解决。
具体的报错和图片 晚上传,十分感谢!!!!

网友A:
话说散热我在芯片上放的是焊盘不是过孔,这个。。到底散热放的是焊盘还是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散热我在芯片上放的是焊盘不是过孔,这个。。到底散热放的是焊盘还是过孔??? ...

过孔。顶层不覆盖绿油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做封装的时候加的焊盘,将焊盘的网络属性改成与底层敷铜网络名称一致,再进行敷铜就连接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做封装的时候加的焊盘,将焊盘的网络属性改成与底层敷铜网络名称一致,再进行敷铜就连接上了。 ...

我的焊盘和覆铜都是GND,芯片散热的焊盘也是GND,需要把芯片上的焊盘换成过孔吗?求大神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焊盘和覆铜都是GND,芯片散热的焊盘也是GND,需要把芯片上的焊盘换成过孔吗?求大神指教 ...

敷铜是不是能连接上网络,跟是焊盘还是过孔没有关系,只要网络是同一个网络就应该能连上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敷铜是不是能连接上网络,跟是焊盘还是过孔没有关系,只要网络是同一个网络就应该能连上的, ...

能连上,太好了,不用费劲改,感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敷铜是不是能连接上网络,跟是焊盘还是过孔没有关系,只要网络是同一个网络就应该能连上的, ...

求教。我也想修改过孔的网络。

为什么选不中呢?

网友C:
双击芯片封装将锁定原始的“√”去掉,你去将那些过孔加上网络GND

网友C:
或者你在原理图中将那几个焊盘编号加上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图

貌似应该没问题。
等回去试试。
致谢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图

可行。
十分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行。
十分感谢

呵呵,没什么:)

网友D(2015-08-03):
楼主你的过孔是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