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使用TIM1(高级定时器)产生PWM,修改占空比时有延迟。

楼主(2014-05-05):
之前用TIM(通用定时器)做了两路PWM,调用TIM_SetCompare1(TIM3,1000); 函数修改TIM3通道1 的占空比没有任何问题。

但现在调用TIM_SetCompare1(TIM1,200); 修改TIM1的占空比时,总是有延迟。就是调用这个函数后,TIM1产生的PWM的占空比并不能立即变化,需要过一点时间才能产生变化。

如:

        TIM_SetCompare1(TIM3,1000);        TIM_SetCompare2(TIM3,2000);
        TIM_SetCompare1(TIM1,200);
        Delay(10000);

运行这段程序,正常情况下,TIM3两路PWM 和 TIM1的PWM 的占空比应该同时改变。但实际的现象是TIM1的PWM 的占空比总是晚于TIM3的,这让我很苦恼。

我看了TIM1的控制中有死区时间和刹车功能,没看太懂,不知道跟这个有么有关系。

希望那个大家能给帮我找找问题出在哪里。

我把配置代码贴出来: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BDTRInitTypeDef TIM_BDTRInitStructure;

        /* PWM信号电平跳变值 */
        u16 CCR1_Val = 1500;
        u16 CCR2_Val = 200;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999;       //当定时器从0计数到1999,即为2000次,为一个定时周期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9;            //设置预分频:分频,即为72MHz/720=100K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4 ;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999;       //当定时器从0计数到1999,即为2000次,为一个定时周期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9;            //设置预分频:分频,即为72MHz/720=100K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4 ;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配置为PWM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500;           //设置跳变值,当计数器计数到这个值时,电平发生跳变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当定时器计数值小于CCR1_Val时为高电平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通道1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死区和刹车功能配置,高级定时器才有的,通用定时器不用配置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RState = TIM_OSSRState_Disable;//运行模式下输出选择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IState = TIM_OSSIState_Disable;//空闲模式下输出选择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OFF;    //锁定设置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DeadTime = 0X00;                  //死区时间设置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 = TIM_Break_Enable;        //刹车功能使能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Polarity = TIM_BreakPolarity_Low;//刹车输入极性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AutomaticOutput = TIM_AutomaticOutput_Enable;//自动输出使能

        TIM_BDTRConfig(TIM1,&TIM_BDTRInitStructur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配置为PWM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500;           //设置跳变值,当计数器计数到这个值时,电平发生跳变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当定时器计数值小于CCR1_Val时为高电平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通道1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2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2_Val;          //设置通道2的电平跳变值,输出另外一个占空比的PWM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通道2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 使能TIM3重载寄存器ARR

  /* TIM3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定时器3
        TIM_Cmd(TIM1, ENABLE);                   //使能定时器1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网友A:
这一点都不奇怪, PWM 信号是 CCRx 跟 CNT 寄存器比较匹配后, 波形发生翻转才出现了 PWM 信号.
虽然程序修改了 CCR 寄存器, 这个是立即完成的, 但是 CNT 是计数器, 并不马上跟上 CCR, 而是要计数到匹配 CCR, 才引起 PWM 的波形, 这段时间还并不确定.
另外 PWM 的占空比要等定时器继续计数完成一个周期后, 才能观察出准确变化, 这又是个延迟时间

网友B:
TIM1->CCR1 = 200;
这样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点都不奇怪, PWM 信号是 CCRx 跟 CNT 寄存器比较匹配后, 波形发生翻转才出现了 PWM 信号.
虽然程序修改 ...

大概有5秒的延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M1->CCR1 = 200;
这样试下

不行,还是老问题

网友A:
5S, 也太过分了吧, 会不会写操作被优化到下面 Delay() 后面去了? 这个可能性不大.
这些 SetCompare 函数换换位置, 或者直接调试器看汇编代码吧

        TIM_SetCompare1(TIM3,1000);        TIM_SetCompare2(TIM3,2000);
        TIM_SetCompare1(TIM1,200);
        Delay(1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5S, 也太过分了吧, 会不会写操作被优化到下面 Delay() 后面去了? 这个可能性不大.
这些 SetCompare 函数换 ...

换顺序也试了,不行。能不能帮我看看我的配置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行,还是老问题

5秒不可能,顶多也就是一个pwm周期的时间差,你开启了预装所以在定时器溢出时才实际更新.
还有什么地方动了定时器吧...

网友C: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9;
你这句有问题,实际的pwm频率成了72M/4/720/2000=12.5HZ

网友D:
把下面那段屏蔽掉试试!!

//死区和刹车功能配置,高级定时器才有的,通用定时器不用配置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RState = TIM_OSSRState_Disable;//运行模式下输出选择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IState = TIM_OSSIState_Disable;//空闲模式下输出选择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OFF;    //锁定设置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DeadTime = 0X00;                  //死区时间设置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 = TIM_Break_Enable;        //刹车功能使能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Polarity = TIM_BreakPolarity_Low;//刹车输入极性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AutomaticOutput = TIM_AutomaticOutput_Enable;//自动输出使能

        TIM_BDTRConfig(TIM1,&TIM_BDTRInitStructure);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下面那段屏蔽掉试试!!

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了

:lol  不用客气,问题解决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