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这电路怎么分析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5-05):
差分放大器

网友B:
请找一本模拟电路的书,复习运放电路的章节

网友C:
这个电路不完整,右边应该是要检测共模电流的吧!?如果是,这电路有问题。CMRR.最多只有40 DB

网友C:
刚才说错了,CMRR.最多只有33.9 DB

网友D:
这是典型的差分放大电路,旁边两个电容让我想起了彭建学那个共模干扰的帖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刚才说错了,CMRR.最多只有33.9 DB

CMRR这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网友F:
差分加低通滤波

楼主:
怎么具体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