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74hc74怎么判断第一脚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5-05):
也没有斜角?

网友B:
根据引脚拍立顺序,测试一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rTq0YUyVH2B4JtBZ0-y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引脚拍立顺序,测试一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WdKGTFGPHl3wq-lLaRwQ3nWScK8Fqn3LYD5Waqyyj ...

贴片的怎么测试啊

网友C:
看文字的编辑方向。找个有第一管脚标记的7414,按照它的文字摆放,第一管脚是对应的。

网友D:
上面有商标和芯片名称   芯片名正放着    从左到右1 2 3....

网友E:
拍个清楚一点的照片上来看看,一般还没看过没有定位标志的。文字正面向自己,左下角为1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拍个清楚一点的照片上来看看,一般还没看过没有定位标志的。文字正面向自己,左下角为1脚。 ...

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