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画一个矩形安装孔,要求孔内不能镀锡。

楼主(2014-05-05):
(无正文)

楼主:
主要是孔内不要镀锡。

网友A:
直接在keepoutlayer层画一个矩形孔就行了

网友B:
矩形安装孔, 在 keepoutlayer 层画一个矩形比较好.
其实这是 PCB 加工工艺方面的问题, 最后铣一刀把孔内镀锡加工掉.
所以, 也可以在加工工艺要求上直接说明.

网友C:
非金屬化過孔。

1:用keepout畫出外形
2:把焊盤比設計的比過孔小

网友D:
在 keepoutlayer 层画形状,线路层禁止布铜,做板的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