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小车通过光电传感检测前进距离的精确问题?

楼主(2014-05-05):
我最近在做一个关于小车的项目,要求在黑线十字路口处能实现精确左转和右转90度。我是采取的是检测到全黑时,小车停下,然后再前进大约10cm的距离,再左转或者右转。   前进10厘米的方法是采用判断光电传感器的脉冲个数来的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INT0中断入口
{
        MP++;
}
伪代码如下
前进
MP=0;                           //MP清0
while(MP<90);
刹车
左转/右转

这样大部分还是挺准的,但是有的时候就会冲出去大概十多厘米,导致转弯不好

如何才能让稳定性提高呢?

楼主:
不能沉啊

网友A:
几个方面您参考下吧:1,加上串口数据,看看冲出去时。MP的计数响应情况,可以在中断里将MP发送出来,发现问题具体出在哪里。2,硬件上,增加对脉冲的处理,或者说是矫正吧,或者用硬件计数器代替外部中断等。3,增加光电传感器精度,以用来误差的减小,或容错的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个方面您参考下吧:1,加上串口数据,看看冲出去时。MP的计数响应情况,可以在中断里将MP发送出来,发现 ...

加上串口后,每次都是到100的时候就停了。就算冲出去了,也差不多是100,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终于找到问题了,是由于其他的中断影响,在while之前关掉中断,停车后再开中断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