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怎么把写好的程序烧到开发板上

楼主(2014-05-05):
我用的是quartus2所有程序都写好了。就是在连接开发板的时候没有发现硬件,是怎么回事呢!求大神

网友A:
去选择usb blaster

网友A:
看看设备里面有没有驱动的

网友B(2014-06-26):
我记得我是插上去就有反应的

网友C(2015-01-08):
看看设别管理器里有没有,看驱动有没有安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