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机锂电池,你可能还不了解的几点知识

楼主(2014-05-05):
上午听了深圳世强专家的一场关于用安捷伦N6705B 直流分析仪的演讲,N6705B我们有经常用到(与世强和安捷伦的筒子们主要宣传的手机便携设备电池测试不同,我们主要用于继电器开关特性测试,算是比较冷门的应用,8路、大功率、电磁继电器的性能测试,高铁地铁有很多我们的产品)。

关于手机电池的测试应用还是第一次接触,其实N6705B更适合锂电池测试,专门针对性地设计了很多功能模块和应用软件,很强大。关于锂电池测试之前的介绍内容,很适合对手机锂电池不甚了了的朋友们,用手机,不能不了解点电池的尝试,分享之前拍的部分PPT内容!

锂电池的组成及几个基本概念

锂离子电池的工作原理,看似很深奥,其实很简单

锂离子电池的负极枝晶效应——总算明白了为啥锂电池的电池管理电路那么重要,都源于此吧

锂离子电池电压区域划分——做电池管理电路设计需要理解的基本数据

网友A:
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B:
这不是锂电池测试很流弊的N6705B直流电源分析仪么?继电器也需要这么高大上的设备?继电器特性测试怎么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锂电池测试很流弊的N6705B直流电源分析仪么?继电器也需要这么高大上的设备?继电器特性测试怎么测啊 ...

呵呵,确实,能用高大上的N6705B测继电器的,估计全国没有几家吧!话说我们用的继电器可不是一般的继电器,8路、大功率、电磁继电器,主要用在高铁、地铁的列车车门等控制系统中,价格不菲哦,几大千RMB一个,O(∩_∩)O哈哈~

楼主:
例如地铁的车门无发正常开启或关闭的问题多数是由该继电器异常导致,利用N6705B和几个电源模块就可以实现至少这几方面的判断:同向的多路开关断开和闭合的一致性判断;控制信号与开关动作的时延是否过大;反向的多路开关断开和闭合的一致性……呵呵,比较专业,貌似手机电池测试是N6705B最大应用,有专门的软硬件配置的说。。。。

网友C:
N6705B是个好东西,只是只是好贵啊,多个模块的要十几万,增加一个应用软件也要加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N6705B是个好东西,只是只是好贵啊,多个模块的要十几万,增加一个应用软件也要加钱钱 ...

呵呵,是不便宜啊,不知道世强这款产品有无优惠活动,记得他们FAE在演讲结束说过一个买安捷伦产品捆绑应用软件的促销活动,不知道包不包括这款产品(这款分析仪的几个APP价格也不便宜,能免费算业界良心了。相对于手机电池测试,我们所用的软件包比较少,额外成本更低些)

网友D:
长知识了~,多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是不便宜啊,不知道世强这款产品有无优惠活动,记得他们FAE在演讲结束说过一个买安捷伦产品捆绑应 ...

查了下,木有,活动貌似仅限购买安捷伦示波器的应用软件捆绑套件http://www.sekorm.com/activity/ti/reg.html(其实,N6705B也可以算示波器,有木有?增加了电源分析功能模块的示波器呗)

网友E:
楼主的分享适合扫盲,呵呵,记得后面还有很多电池测试的介绍啊,一并分享下撒

网友F:
感谢,最近在做电池的选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分享适合扫盲,呵呵,记得后面还有很多电池测试的介绍啊,一并分享下撒 ...

电池测试非俺的专业,需要的筒子可以到世强或安捷伦官网上去找,我这里顺便分享个从世强FAE那儿要的一个资料“N6705B直流电源分析仪实现继电器开关特性测试.pdf”,欢迎下载,这里是另外一个关于N6705B技术资料http://www.sekorm.com/Titm/17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