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恒压芯片 做灯控用。求型号

楼主(2014-05-05):
我之前是通过在 led灯串的 负极 对地接一个0.1欧姆的电阻 实现电流ad检测的。并通过主控ic输出pwm 调整 电流 从而达到恒流的目的。。

因为灯串是串联的,12v供电。当把灯串从3个灯变成一个灯时,相当于把12v电压直接加在了这个灯上, 造成led灯由于电压高容易烧, 求解决方法,或者推荐一款恒压可调的 ic (即 增减led灯后 灯上的电压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

网友A:
没用过  帮忙顶   你可以到LED论坛问问吧

网友B:
为什么不用恒流驱动?

网友C:
升压用XL6006
降压用XL3002
这几个淘宝都有买的
价格便宜电路简单

网友D:
你LED 的电流是多少的?

网友E:
求解决方法,或者推荐一款恒压可调的 ic (即 增减led灯后 灯上的电压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

LED一定要恒流供电,没听说有这种IC,自己搭个检测电路来测试LED的个数

网友B:
我猜LZ的系统供电是12V恒压,,,但又想驱动LED。。。

网友F(2019-08-21):
我们有中微cms8s003,带双路运放和比较器,可以替换其它品牌003,兼容,有例程、技术支持,样品和开发工具免费送,工作温度可到105度,整个市场价格无敌!2656332893

网友G:
我们有led恒流驱动芯片.18566277257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有led恒流驱动芯片.18566277257

现在已经不需要了,很多年前的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