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USB转RS485与RS232转RS485

楼主(2014-05-05):
USB转RS485与RS232转RS485有区别吗?
RS232转RS485接口,可以通过VB中的MSCOM直接进行通讯的控制。
如果使用USB转RS485,还能直接使用VB中MSCOM进行通讯控制吗?
最近有个项目需要用RS485接口通讯,想确定买哪种转接口,各位指导下,谢谢。

网友A:
我用过, 能与 232 一样的工作, 不过不是MSCOM.
用的是基于 FT232RL 的芯片的 USB转RS485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 能与 232 一样的工作, 不过不是MSCOM.
用的是基于 FT232RL 的芯片的 USB转RS485接口.  ...

谢谢版主,用肯定是可以用的,就是不知道通讯是否一样

网友B:
对速率没要求的话,应该没什么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