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Keil debug功能的串口显示。。。

楼主(2014-05-05):
    例程是官方给的BSP包里的,,板子是nano130,用debug仿真时,硬件LCD显示和例程一直,但是printf功能在debug viewer里的应该输出的数据没有。请教一下是自身设置问题还是驱动问题,有没有其他办法解决。。。。。

网友A:
没有使能半主机调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使能半主机调试吧。。。

这个可能有,如何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可能有,如何设置。。。。

你百度搜索,飘渺九哥,半主机

楼主:
那种方法用在nano130上没效果啊。。。难道是我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百度搜索,飘渺九哥,半主机

那个没看懂,但是在例程里有个半主机调试程序就可以显示,换做别的历程就不行了,完全复制那两个文件过去后提示: Undefined symbol SH_DoCommand (referred from nano1xx_retarget.o).令人费解的例程啊。。。。。

网友A:
你要修改启动文件和nano1xx_retarget.c的两处地方,按照九哥的博客提示修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没看懂,但是在例程里有个半主机调试程序就可以显示,换做别的历程就不行了,完全复制那两个文件过去 ...

解决的办法是在工程的option-asm里加上DEBUG_ENABLE_SEMIHOST.

网友B:
有图为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图为证。

用这种方法的话启动文件和nano1xx_retarget.c是不是也要复制过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这种方法的话启动文件和nano1xx_retarget.c是不是也要复制过去。。。。

是的。nano1xx_retarget.c文件的//#define DEBUG_ENABLE_SEMIHOST前面的注释"//"要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nano1xx_retarget.c文件的//#define DEBUG_ENABLE_SEMIHOST前面的注释"//"要去掉。

看到了retarget.C里面有#ifdefine定义,在options里面添加定义就好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