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24C02使用的疑问,关于读数据时显示最后一次写的值

楼主(2014-05-05):
用的是新塘自带的库函数
Write_24LC64(0x00000000,'a');
        Temp = Read_24LC64(0x00000000);
        printf("%c\n",Temp);

        Write_24LC64(0x00000001,'b');
        Temp1 = Read_24LC64(0x00000001);
        printf("%c\n",Temp1);
这样读完输出的是a,b
Write_24LC64(0x00000000,'a');
        Write_24LC64(0x00000001,'b');

        Temp = Read_24LC64(0x00000000);
        printf("%c\n",Temp);
        Temp1 = Read_24LC64(0x00000001);
        printf("%c\n",Temp1);
这样输出的是b,b
现在的问题是,连续读的时候,只显示最近一次写入的数据。。。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库函数中关于24c02的读写函数
void Write_24LC64(uint32_t address,uint8_t data )
{
        uint32_t i;
        SystemCoreClock = DrvSYS_GetHCLKFreq();
  //Open I2C1 and set clock = 50Kbps
        DrvI2C_Open(I2C_PORT1, 50000);

           //send i2c start
        DrvI2C_Ctrl(I2C_PORT1, 1, 0, 0, 0);        //set start
        while (I2C1->I2CON.SI == 0);                        //poll si flag
        //send writer command
        I2C1->I2CDAT = 0XA0;                                        //send writer command
    DrvI2C_Ctrl(I2C_PORT1, 0, 0, 1, 0); //clr si flag
    while( I2C1->I2CON.SI == 0 );                    //poll si flag
        //send address high
        I2C1->I2CDAT = (address>>8)&0XFF;
        DrvI2C_Ctrl(I2C_PORT1, 0, 0, 1, 1); //clr si and set ack
        while( I2C1->I2CON.SI == 0 );                        //poll si flag
        //send address low
        I2C1->I2CDAT = address&0XFF;
        DrvI2C_Ctrl(I2C_PORT1, 0, 0, 1, 1); //clr si and set ack
        while( I2C1->I2CON.SI == 0 );                        //poll si flag
        //send data
        I2C1->I2CDAT = data;                                        //write data to
        DrvI2C_Ctrl(I2C_PORT1, 0, 0, 1, 1); //clr si and set ack
        while( I2C1->I2CON.SI == 0 );                        //poll si flag
           //send i2c stop
        DrvI2C_Ctrl(I2C_PORT1, 0, 1, 1, 0); //send stop
        while( I2C1->I2CON.STO);
        //while( I2C1->CON.SI == 0 );
        for(i=0;i<60;i++);
        DrvI2C_Close(I2C_PORT1);

        for(i=0;i<6000;i++);
        for(i=0;i<6000;i++);
}
uint8_t Read_24LC64(uint32_t address)
{
        uint8_t TEMP;
  //Open I2C1 and set clock = 50Kbps
        SystemCoreClock = DrvSYS_GetHCLKFreq();
        DrvI2C_Open(I2C_PORT1, 50000);
        //send i2c start
    DrvI2C_Ctrl(I2C_PORT1, 1, 0, 1, 0);                 //set start
        while (I2C1->I2CON.SI == 0);                                //poll si flag

           //send writer command
        I2C1->I2CDAT = 0XA0;
    DrvI2C_Ctrl(I2C_PORT1, 0, 0, 1, 0);           //clr si
    while( I2C1->I2CON.SI == 0 );                           //poll si flag

        //send address high
    I2C1->I2CDAT = (address>>8)&0XFF;
        DrvI2C_Ctrl(I2C_PORT1, 0, 0, 1, 1);    //clr si and set ack
        while( I2C1->I2CON.SI == 0 );                           //poll si flag

        //send address low
        I2C1->I2CDAT = address&0XFF;
        DrvI2C_Ctrl(I2C_PORT1, 0, 0, 1, 0);    //clr si        and set ack
        while( I2C1->I2CON.SI == 0 );                           //poll si flag

        //send start flag
        DrvI2C_Ctrl(I2C_PORT1, 1, 0, 1, 0);    //clr si and send start
        while( I2C1->I2CON.SI == 0 );                           //poll si flag

        //send read command
        I2C1->I2CDAT = 0XA1;
        DrvI2C_Ctrl(I2C_PORT1, 0, 0, 1, 1);    //clr si
    while( I2C1->I2CON.SI == 0 );                           //poll si flag

        //resive data
        I2C1->I2CDAT = 0XFF;
        DrvI2C_Ctrl(I2C_PORT1, 0, 0, 1, 0);    //clr si
        while( I2C1->I2CON.SI == 0 );                           //poll si flag
        TEMP= I2C1->I2CDAT;
        //send i2c stop
        DrvI2C_Ctrl(I2C_PORT1, 0, 1, 1, 0);    //clr si and set stop
        while( I2C1->I2CON.STO);
        DrvI2C_Close(I2C_PORT1);

        return TEMP;
}

楼主:
从调试结果看,读到的是当前地址的数据,而不是写入地址的数据,读函数如上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