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控实现多级恒流控制并实现恒压工鞥(串联不同led电压变

楼主(2014-05-05):
我之前是通过在 led灯串的 负极 对地接一个0.1欧姆的电阻 实现电流ad检测的。并通过主控ic输出pwm 调整 电流 从而达到恒流的目的。。

因为灯串是串联的,12v供电。当把灯串从3个灯变成一个灯时,相当于把12v电压直接加在了这个灯上, 造成led灯由于电压高容易烧, 求解决方法,或者推荐一款恒压可调的 ic (即 增减led灯后 灯上的电压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

楼主:
求高手不吝指教。。 谢谢!

楼主:
顶一下,别沉了。。

网友A:
什么叫3个灯变成一个灯?上电路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3个灯变成一个灯?上电路图吧,

就是 之前 串联3个灯到电路中 ,是12v供电的, 现在 串联 1个灯到电路中,还是12v供电的。。 这样容易烧灯。。。。。电路图我现在没有,不好意思啊。。

网友A:
PWM不要一开始就100%,上电后,PWM从0%慢慢往上加,加到AD检测到你想要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不要一开始就100%,上电后,PWM从0%慢慢往上加,加到AD检测到你想要的电流, ...

我是想要 恒压 控制的。。。 led 灯不管几个 串在 12v的电源上, 造成当使用一个灯 的时候由于电压过大(12V加在一个灯上)而把灯烧了。。 我想实现 加不同个数的led 加在led两端的电压进行适当的增减。。

网友A:
我已经不知道你想干什么了,最终究竟要恒流还是要恒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不知道你想干什么了,最终究竟要恒流还是要恒压,

既要恒流输出 ,又要恒压控制。。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