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读ds12c887数据有问题

楼主(2014-05-05):
最近在做万年历,用的51和ds12c887,但是单片机读取时钟芯片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就是单片机读取ds12c887的任意一个寄存器,比如秒或者分或时或date或年,读出来的数据都是一直在变化的。请教各位,碰到过这类情况吗,谢谢了

网友A:
网上下一个好用的877芯片的驱动,下到51里边试试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下一个好用的877芯片的驱动,下到51里边试试好用不。

:L,不好用,不管读哪个寄存器都是从0到60的一个数,但是能读能写

网友B:
仔细检查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检查时序

uint8_t RTC_Read(uint8_t addr)
{
  uint8_t dat;
  RTC_CS=0;
  RTC_RW=1;
  RTC_DS=1;
  RTC_AS=1;
  RTC_DATA=addr;
  RTC_AS=0;
  RTC_DS=0;
  RTC_DATA=0xff; //端口读数之前先写1
  dat=RTC_DATA;
  RTC_DS=1;
  RTC_AS=1;
  RTC_CS=1;
  return dat;
}
void  RTC_Write(uint8_t addr,uint8_t dat)
{
    RTC_CS=0;          //片选
        RTC_DS=1;          //在intel总线中,DS等价于RD(Read)
        RTC_RW=1;          //等待最少20ns 但51执行1条指令就1us
        RTC_AS=1;          //AS下降沿写入地址信息
        RTC_DATA=addr;//先写地址
        RTC_AS=0;
        RTC_RW=0;
        RTC_DATA=dat;//再写数据
        RTC_RW=1;
        RTC_AS=1;
        RTC_CS=1;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检查时序

:lol帮忙看下吧

网友C:
楼主可能得仔细看一下时序图,一个基本的认识,地址信号应该在锁存信号之前上线,你写出来的刚好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能得仔细看一下时序图,一个基本的认识,地址信号应该在锁存信号之前上线,你写出来的刚好是反的。 ...

void  RTC_Write(uint8_t addr,uint8_t dat)
{
    RTC_CS=0;          //片选
        RTC_AS=1;          //AS下降沿写入地址信息
        RTC_DS=1;          //在intel总线中,DS等价于RD(Read)
        RTC_RW=1;          //等待最少20ns 但51执行1条指令就1us
        RTC_DATA=addr;//先写地址
        RTC_AS=0;
        RTC_RW=0;
        RTC_DATA=dat;//再写数据
        RTC_RW=1;
        RTC_AS=1;
        RTC_CS=1;
}

uint8_t RTC_Read(uint8_t addr)
{
  uint8_t dat;
  RTC_CS=0;
  RTC_AS=1;
  RTC_DS=1;
  RTC_RW=1;
  RTC_DATA=addr;
  RTC_AS=0;
  RTC_DS=0;
  RTC_DATA=0xff; //端口读数之前先写1
  dat=RTC_DATA;
  RTC_DS=1;
  RTC_AS=1;
  RTC_CS=1;
  return dat;
}

改过来了,但是还是老毛病,不管读哪个寄存器,读出来的数据从00-59,然后清0,再循环:'(

网友D:
这个不难的,再仔细看看Datasheet吧,照着上边的时序要求写程序,绝对能用。

网友C:
那只能说明你的时序还有问题,永远都是在读秒寄存器。

网友B:
没有时序图,谁知道你程序对否

如果CS低有效,感觉你这时序问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只能说明你的时序还有问题,永远都是在读秒寄存器。

问题解决,非时序问题,换了一块单片机,直接就好使。: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时序图,谁知道你程序对否

如果CS低有效,感觉你这时序问题大

非时序问题,不过我照着写了一遍,也算是收获吧: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