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29666写入数据到E2PROM,冲毁了程序区

楼主(2014-05-05):
我用过24533,27643,29666,其中只有29666保存数据到E2PROM中时,如果地址不对,就会将程序区冲毁,比如数码管不显示,程序无法运行。很多类似的情况发生,我需要将地址一个一个地尝试,例如
本来保存六个字节的数据只需要:E2PROM_E2Read(0,SAVE,6);
如今要E2PROM_E2Read(1,&SAVE[0],1);
      E2PROM_E2Read(7,&SAVE[1],1);
      E2PROM_E2Read(12,&SAVE[2],1);
      E2PROM_E2Read(18,&SAVE[3],1);
      E2PROM_E2Read(28,&SAVE[4],1);
      E2PROM_E2Read(58,&SAVE[5],1);
真是要崩溃了。求解。。。。

网友A:
数据要往 Flash 后面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要往 Flash 后面写。

已经解决了,虽然往后写还是有一些问题,不过影响不大

网友B:
前辈,请教下!新手在用CY8C24533的内部E2PROM,工程中加入了E2PROM的模块,调用写入数据的函数,返回值总是写入失败。
我也参考了官网CY8C29466的E2PROM程序,效果一样
我的E2PROM的first block设置为127,length 64

这个和时钟设置有关系吗?感谢指教!

网友B:
搞定,要在flashsecurity.txt里去掉对应FLASH的写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