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Build U-Boot and Kernel in Standalone的指令问题

楼主(2014-05-05):
Build U-Boot and Kernel in Standalone的文档中,提及命令:
./ltib -m prep -p u-boot
cd rpm/BUILD/u-boot-2009.08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 distclean
请问最后的指令是arm-none-linux-gnueabi-  distclean 还是arm-none-linux-gnueabi-distclean ?(有无空格)

我执行arm-none-linux-gnueabi-  distclean的方式,
提示错误:
ubuntu@ubuntu:~/ltib/410/ltib/rpm/BUILD/u-boot-2009.08$ CROSS_COMPILE=/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 distclean
distclean: command not found

网友A:
./ltib -m prep -p u-boot
cd rpm/BUILD/u-boot-2009.08
设置环境参数:
> export ARCH=arm
> export CROSS_COMPILE=/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
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
清楚已经编译好的uboot.bin等文件
> make distclean
编译你需要使用的板子
> make mx6qsabresd_config
> make

楼主:
谢谢解答!

其中 3.7 How to Build U-Boot and Kernel in Standalone Environment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 mx6q_sabresd_config

上述是两条指令,还是一条指令 ?
  make ARCH=arm
以及
  CROSS_COMPILE=/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      mx6q_sabresd_config
为何这样无法执行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

楼上我已经给出要如何使用了:)。如有疑问再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