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做推挽变换器

楼主:
现在在用STM32做一个推挽变换器,输入为41到57V,输出为36V,现在没有任何负载,变压器的原边电流特别大,STm32的地和副边还是共地的,用的TIM1,PWM通道使用的是通道1和通道2,通道一采用的是PWM1模式,通道二采用的是PWM2模式,我现在占空比给的很低,没有任何调节,就让它以固定的占空比输出;通道1给的是500,通道2给的是2880-500(周期就是2880,产生25k的脉冲),驱动波形如下图所示
紫色的是通道1的输出波形,绿色的是通道二的输出波形。两个波形的脉宽是一样的。怎么还出现大电流呢、我是参考的SG3525的驱动波形写的

网友A(2014-05-05):
大电流啥意思啊???
死区加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啥意思啊???
死区加了没?

原边电流大啊!副边没有负载啊!加了死区的,从图能够看出来啊!求大神帮忙

网友A:
提高下频率看看,50K

网友A:
另外不知道你的硬件电路怎么设计的,
尽量避免,上电的时候,功率管被初级线圈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不知道你的硬件电路怎么设计的,
尽量避免,上电的时候,功率管被初级线圈电路了 ...

硬件电路就是按照正常的推挽变换器来设计的啊!回事因为频率的问题么?

楼主:
明白是怎么回事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