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Candence无法生成网络表 求大家指点哈 DRC已经检查通过了

楼主(2014-05-05):
可是就是无法生成网络表啊  就帮助   我一点 生成网络表就出现   这个问题    郁闷啊   是不是我的软件有问题呢   **过的啊 !!!!!!!!!!!急死了  求大神帮忙 小弟感激不敬
我画好了这个图老师不能生成 就大家指点下看看哪里不对啊??谢啦
亲们 以上问题解决掉了  现在又有一个新的问题  ,生成的网络便文件格式不是.spi的啊  无法放入到HSPICE中进行仿真  真是郁闷啊  怎么办呢???

网友A:
这个图的VCC IN OUT GND 发都没有封装,无法生成NETLI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的VCC IN OUT GND 发都没有封装,无法生成NETLIST

封装成啥样的呢??求指点啊

网友B:
你的VCC只有一个点,你再加个接口之类的vcc就行了

网友B:
或者是加一个电容什么之类的器件连接到VCC上

网友A:
你用个4PIN的连接器,就可以

网友C:
警告可以忽略的,
网表是可以生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警告可以忽略的,
网表是可以生成的

先谢谢你那!!可是网表已生成的时候就报错呢  很是郁闷  而且貌似 DRC检查过以后  网标还是生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警告可以忽略的,
网表是可以生成的

为啥检查都通过了 还是无法生成 网络表呢 求帮助啊

网友C:
源文件放上来

网友C:
网表生的时候有报错,看 看报错信息 自己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