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05-05):
自己顶一下,有没有高手出来指点指点。

网友A:
没有必须吧,看具体场合,也有驱动方面的原因,或者是电平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必须吧,看具体场合,也有驱动方面的原因,或者是电平转换。

我的现在是一个扫描头的信号,接到手持上,里边的串口信号,通过了一个与非门,不知道是哪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必须吧,看具体场合,也有驱动方面的原因,或者是电平转换。

是电平转换,谢谢!

楼主:
如何结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现在是一个扫描头的信号,接到手持上,里边的串口信号,通过了一个与非门,不知道是哪个原因 ...

无图无真相,照你这个说法,也可能是需要在扫描头不接的时候确保手持机能输入一个固定的信号,而不是因为悬空引起的不确定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照你这个说法,也可能是需要在扫描头不接的时候确保手持机能输入一个固定的信号,而不是因为 ...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因为扫描头是由手持供电的,不扫描的时候手持供电输出0V,只有扫描的时候才会输出5V,图片不知道能看清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因为扫描头是由手持供电的,不扫描的时候手持供电输出0V,只有扫描的时候才会输出5V, ...

你理解反了,我是指不连接扫描头的时候,手持端的输入电平因为悬空而不固定。我就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增加与非门才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反了,我是指不连接扫描头的时候,手持端的输入电平因为悬空而不固定。我就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增加 ...

哦,可能情况不一样,我这边手持的接口是一组排线,如果不接的话一直都是悬空的,没有什么影响。比如我只用手持+3G的时候根本不用管扫描头接口的排线,可以正常使用。

怎么结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