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ADM2483

楼主(2014-05-05):
adm2483内部有隔离了,那我vdd1和vdd2可以用一个电源出来12v然后分别转3.3v给vdd1、以及转5v给vdd2?还是说vdd2必须经过隔离电源出来的电源供电呢?
还有A和B还需要上下拉吗?

网友A:
参考一下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设计

从这个图看的话就是vdd1和vdd2要隔离。然后AB可以不用上下拉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这个图看的话就是vdd1和vdd2要隔离。然后AB可以不用上下拉电阻。

按手册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