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SPI问题,求指点!

楼主(2014-05-05):
spi, pi, AC

能帮我看看吗?传输过去的数据都不对的。

网友A:
通常是 UCPOL 和 UCPHA 的设置问题, 比较容易搞错, 根据电路要求再仔细分析一下

网友B:
用示波器看一下就知道了,spi比较好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看一下就知道了,spi比较好看懂

怎么看?还有,现在是发送数据跟接收不同步呢,又该怎么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