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教STM8S103F3 开漏口不能点亮LED

楼主(2014-05-05):
问题RT
刚学STM8 折腾许久PB口11/12 pin不能下拉电平点亮LED 求DX写两句控制代码学习一下用的是IAR的编译环境 先谢谢了!

网友A:
设置成推挽输出

楼主:
该口不支持推挽输出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该口不支持推挽输出的吧?

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配置了开漏或者推挽还是不行:Q

include <iostm8s103f3.h> //IAR FOR STM8自带的头文件

void main ()
{
void GPIO_Init();
{

  PB_DDR_DDR5=1;//PB5即LED1设为输出模式

  PB_CR1_C15=0;//PB5设为开漏输出模式

  PB_CR2_C25=0;

  }
}

网友B:
1.有无用示波器确认一下在开漏输出或者推挽输出模式下,IO口的输出电平是否正常?
2.LED电路的驱动电流能否确保点亮LED?
3.你的电路连接没问题吧 ?

网友C:
有些IO复用,可能内部会有一个模拟开关,导致不能驱动大电流。

楼主:
端口接了上拉电阻接PMOS的G极去控制LED的,电路是没问题的。

网友D:
STM8S 只有四种状态吧

网友E:
LED还没有点亮

网友F:
F3是没有PB端口11、12pin,
如果安装封装,F系列的11.12pin是PB5/ I2C_SDA、PB4/ I2C_CLK
这两个端口是真OD类型,在数据手册端口注解里面说明如下:
"T" defines a true open-drain I/O (P-buffer, weak pull-up, and protection diode to VDD are not
implemented).
如要是这2个端口作为普通GPIO,外部是需要加上拉或下拉电阻的,

楼主:
补上原理图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问题冇解决啊请指教 代码怎样配置?

网友G:
PB_DDR_DDR5,PB_CR1_C15,PB_CR2_C25这些定义哪里来了?
开漏一定可以点亮LED.

        PB_ODR=0x00;
        PB_DDR=0xFF;
        PB_CR1=0x00;
        PB_CR2=0x00;
        PB_ODR=0x00;

楼主:
已经搞定,问题找到了 是IAR新建的工程文件的设置问题!见图

设置完就OK了!

谢谢DX们献计献策!

网友H:
11楼回答的正确  I2C 管脚是不能内部上拉或者下拉  需要外边加的  测试的时候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