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大家分析该电路是否正确,谢谢!

楼主(2014-05-05):
(图片)

楼主:
主要目的是测量市电,值相应地显示出来,原理图的各种地估计得重新设定,求教该电路有问题吗,有哪里需要改进呢?谢谢!

网友A:
测量系统的地要与交流隔离开,不然就等着听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系统的地要与交流隔离开,不然就等着听响吧。

请问为什么啊,如何分割呢?

网友B:
1. 5V串联那些二极管到数码管,它还能亮么?
2. TL062好像没有直流反馈,能行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 5V串联那些二极管到数码管,它还能亮么?
2. TL062好像没有直流反馈,能行么? ...

1N4148的压降在0.8~1.2V串了5个,不明白这种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1N4148的压降在0.8~1.2V串了5个,不明白这种设计。

不是0.65左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5V串联那些二极管到数码管,它还能亮么?
2. TL062好像没有直流反馈,能行么? ...

in4148最大正向电压0.72V,5-0.72*5=1.4V,不亮的话还可以短路一二个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5V串联那些二极管到数码管,它还能亮么?
2. TL062好像没有直流反馈,能行么? ...

最小正向压降是0.62*5=3.1V,5V-3.1V=1.9V,这种数码管最大的工作电压不能超过2V,我这样设计应该没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N4148的压降在0.8~1.2V串了5个,不明白这种设计。

in4148最大正向电压0.72V,5-0.72*5=1.4V,不亮的话还可以短路一二个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N4148的压降在0.8~1.2V串了5个,不明白这种设计。

最小正向压降是0.62*5=3.1V,5V-3.1V=1.9V,这种数码管最大的工作电压不能超过2V,我这样设计应该没错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小正向压降是0.62*5=3.1V,5V-3.1V=1.9V,这种数码管最大的工作电压不能超过2V,我这样设计应该没错吧? ...

不需要。7107内部还有限流元件,你这样弄它是不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7107内部还有限流元件,你这样弄它是不亮的。

请教一个都不需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7107内部还有限流元件,你这样弄它是不亮的。

我更新了原理图,麻烦您帮忙看看这电路图能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小正向压降是0.62*5=3.1V,5V-3.1V=1.9V,这种数码管最大的工作电压不能超过2V,我这样设计应该没错吧? ...

你理解的有问题。数码管说白了就是发光二极管,一般发光二极管根据发光颜色不同所以压降不同。我记得绿色的发光二极管的压降是1.7~1.9V。设计时主要考虑两点:1. 压降。压降就是发光后二极管两端的压差,如果按你的设计串了5个二极管,最后电压为1.9V那么你的发光二极管有可能不亮。另外检查一下有没有限流电阻,如果没有限流电阻,结果就是上电后瞬间发烫,直到烧坏器件;2. 电流。一般电流在3~5mA就可以了,电流才是控制亮度的参数。你的原理图比较模糊,你传一下数码管的资料和驱动资料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理解的有问题。数码管说白了就是发光二极管,一般发光二极管根据发光颜色不同所以压降不同。我记得绿色 ...

谢谢你,我查了资料,明白了: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