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MOS都到160度了

楼主(2014-05-05):
怎么办?怎么提高散热方式

网友A:
换MOS管,管壳导热体绝缘的MOS管不需要加绝缘片

网友B:
大体积的MOS管的话是需要加上散热片的啊,还有MOS管上需要大面积接地的地方一定要接上地的

网友C:
加散热片,楼主做好mosfet的散热

网友D:
换低损坏的 MOSFET

网友D:
增大散热器和散热面积

网友E:
合理调整位置, 发热部分放到通风较好的位置.

网友C:
加风扇强制散热, 乃至水冷等措施都是考虑的方向.

网友F:
多加几个管子

网友F:
均流电路,提高功率

网友F:
加大散热面积,通风

网友G:
我看楼主先讲讲现在的散热方式和功耗情况再确定更改的办法.

网友H:
还有 一种方式,不知道合适你不。关键是你的热量送到哪里去

网友C:
加散热片,或者加风扇,当温度一定高时驱动电扇

网友I:
那么高的温度可以归结于是设计问题了吧。首先你考量下是哪种损耗占主导,导通损耗占主导就换个Coolmos管,关断损耗占主导,你结合情况加软开关。然后就是后期加大散热片,充填导热硅脂等手段。

楼主:
嗯,我知道了,结贴了啊

楼主:
多谢几位大侠的帮助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几位大侠的帮助

160度怎么测得?

网友J:
降低环境温度。比如安装一个空调。

网友K:
可以烤地瓜了!

网友L:
可以减少开关频率吗 试试

网友M:
mosfet上贴铝基板。

网友N:
给楼主推荐一篇关于热设计方面的教程, 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http://edu.21ic.com/Video/index/id/172

网友:
开关频率太高了吧?怎么会这么热?

网友O:
参考楼上各位的意见学习的啦,散热很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