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linux USB转串口

楼主(2014-05-05):
板子里有个SIM5320,是个3G模块,使用的是USB转串口进行通讯。现在问题是,在menuconfig中配置了USB转串口,在driver/usb/serial/中也修改了option.c和usb_wwan.c文件,相信修改是正确的。然后编译内核,跑起来,在/dev下未出现ttyUSBx的设备文件。然后我又根据SIM5320 datasheet,将POWER PIN按要求在初始化时,拉低一个64ms的信号。然后在driver/usb/serial/usb-serial.c文件中usb_serial_probe函数和usb_serial_init函数中加入打印信息,重新编译烧uImage,发现板子启动过程中有usb_serial_init的打印信息,没有usb_serial_probe打印信息,个人以为是因为没有检测到USB转串口的设备,即没有发现SIM5320,因此没调用probe也就没有创建设备文件ttyUSBx。不知小弟这种想法,是否正确?请帮帮忙,项目催得紧,拜托!

楼主:
原来是SIM5320POWER_ON电平信号未正确输出,只要配置好IO口,初始化SIM5320成功,就可以检测到SIM5320的USB设备。但奇怪的是,为什么检测到USB转串口设备后,自动创建了5个设备文件,为ttyUSBx , x = 0 - 4。按道理应该只有一个设备文件ttyUSB0?大侠,请帮帮忙!

楼主:
原来真的有ttyUSB0-4共5个,使用ttyUSB2可以收发。比如发个cat /dev/ttyUSB2  &   , echo ATI > /dev/ttyUSB2 获取 3G模块的相关信息。我测试了好几个命令,其中直接拨打电话,打印RING,但是使用echo ATD134XXXXXX; > ttyUSB2,反馈OK,但却没能拨通,真是奇怪

楼主:
短信可以接收,并正确显示,但是却一直无法发短信,电话可以打进,但却无法用ATA接听,一发送命令ATA马上就挂断。电话ATD命令也打不出去,怪哉!怪哉!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手上的板子是哪个?自己design的还是飞思卡尔的开发板?还有你板子上运行的BSP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A:
下次发帖尽量主题选择i.MX这一选项,会比较好,这样我们的i.mx工程师会很容易看到你发的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