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中断使能后不写中断函数可以吗

楼主(2014-05-05):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不过还是写个空函数吧,指针可能容易跑飞的。

网友B:
你如果写了中断初始化函数,

中断程序没写,找不到中断,程序就跑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还是写个空函数吧,指针可能容易跑飞的。

那还要不要清楚标志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还要不要清楚标志位

如果你不用它,就不需要的,相当于停止了中断,如果你需要,就清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如果写了中断初始化函数,

中断程序没写,找不到中断,程序就跑飞

我看过有些程序没中断使能,但是可以用到比如TIM_GetITStatus()来获得标志位,为什么呢

网友C:
一般不会飞。
因为启动代码有个默认的。。。。不过那是个死循环,你的程序还是要失败。

网友D:
我想这个要查一下向量表中该中断源对应的是程序中哪个位置。
既然没写中断服务程序,那么它对应的位置估计是空或者非法,出现hard default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测便知结果。

网友E:
那要中断何用?。。。。

网友F:
哪有开了中断又不要写中断函数去执行什么,这些问题一点意义都没!

网友G:
这有点像是钻牛角尖的问题

网友H:
参看启动代码

网友I:
启动代码里给每个中断都分配了一个弱的中断函数,你如果写了同名的中断函数,编译器会自动使用你的中断函数,如果你没有写当然会用启动代码里的那个了。
具体启动代码:
....  .....
EXTI15_10_IRQHandler
RTCAlarm_IRQHandler
USBWakeUp_IRQHandler

                B       .

                ENDP
这些函数就是个指令哦!

网友J:
敢问LZ是基于怎样的事实考虑而研究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