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SD卡读取不了

楼主(2014-05-05):
SD卡检测不到,而且没看到有配置SD卡SD_CLK/SD_CMD和数据脚的代码,请问有遇到这种问题吗?

刚接触freescale,请多指教!

楼主:
请问有工程师帮忙解答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有工程师帮忙解答一下吗?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自己Design的板子?

楼主:
你好,sd卡的原理在附件,不知道是否是参考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sd卡的原理在附件,不知道是否是参考设计!

楼主你好,你这里给出的是SD的原理图,我还是看不出你是用的哪块板子,不过关于SD卡的设计比较简单的,就那几个管脚,结对了就好了,强调一点是CMD要拉高,其他的没有什么。

楼主:
我们用的是i.mx6q,现在的问题是,代码里面没有将初始化SD卡的代码,或者确切的说,SD卡的代码都是i.mx21/27/31的,没有被编译进去。是否i.mx6q的SD卡代码走的又是另外一条路线?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楼主:
是参考sabre开发板设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用的是i.mx6q,现在的问题是,代码里面没有将初始化SD卡的代码,或者确切的说,SD卡的代码都是i.mx21/2 ...

请问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是最新版本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是最新版本的吗?

请问怎么看BSP版本?
现在我们用的android版本:4.0.4,kernel版本:3.0.35

不知道是不是你问的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看BSP版本?
现在我们用的android版本:4.0.4,kernel版本:3.0.35

是的:)。还有你们是参照 sabre-sd 还是sabre-AI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还有你们是参照 sabre-sd 还是sabre-AI啊?

是参考sabre-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