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UBOOT LCD驱动移植

楼主(2014-05-05):
如题,uboot下的LCD驱动如何移植?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已经将你的问题转告给I.MX工程师,他稍后会回答你的。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uboot LCD的移植你可以参考一下 i.MX_6Dual6Quad_BSP_Porting_Guide.pdf (719.5 KB, 下载次数: 150) Chapter 6 Connecting an LVDS Panel to an i.MX 6 Reference Board。还有如下的两个链接你也可以查看一下,对你的理解有帮助。
1.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32bit/doc/user_guide/MX53UG.pdf
Please read the Chapter 18 for LCD porting details.

2.  Different Display Configurations on i.MX35 Linux PDK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dsp/doc/app_note/AN3974.pdf
虽然这个是i.mx35的,对于i.mx6也是适用的。

楼主:
你好,我的是MIPI屏,上面给的参考也适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的是MIPI屏,上面给的参考也适用吗?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使用的哪块板子?飞思卡尔的开发板还是你自己design的呢?

楼主:
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是参考飞思卡尔哪块开发板设计的呢?

楼主:
不好意思斑竹,我刚接触freescale,很多信息都不了解,见谅!
是参考sabre设计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斑竹,我刚接触freescale,很多信息都不了解,见谅!
是参考sabre设计的! ...

没有事情的,有问题都是可以在这里交流的,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C:
你好,建议你先看一下4楼我给你的链接,对你理解很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建议你先看一下4楼我给你的链接,对你理解很有帮助~~

因为UBOOT的LCD驱动没加进去,所以开机的时候没有**显示,但进入linux的时候,也是黑屏的,为什么呢?linux下的**我已经打开来了。

那些链接正在看,不过好复杂,看得有点晕。能否对上面的问题指点一下呢?

楼主:
请问有大牛知道这问题怎么解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UBOOT的LCD驱动没加进去,所以开机的时候没有**显示,但进入linux的时候,也是黑屏的,为什么呢?l ...

楼主你好,关于你进入linux,也没有显示,是因为你的kernel中已经uboot启动信息中没有设置正确,所以无法显示。

网友B:
还有楼主使用的BSP的版本是什么?

网友B:
另外,需要告诉楼主的是,我确认了一下,在发行i.mx6的BSP中,uboot中是不支持MIPI显示的,在内核中是支持的。所以如果你是要在uboot中支持MIPI屏显示的话,你需要修改很多内容,并且还需要自己配置IPU里面的内容,在我们这边也没有文档供你参考。在飞思卡尔官方的论坛上有一个patch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5341,是关于uboot中的MIPI display不知道是否符合你的需求,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的是MIPI屏,上面给的参考也适用吗?

请问你的MIPI屏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B:
这里建议你在内核中显示,内核显示的话操作起来比较简单,内核中关于mipi的driver都是有的,并且BSP中它的driver默认的都是选择好的,所以在uboot起来以后,在uboot命令行中设置正确的command就OK了。commend中"dev=mipi_dsi,TRULY-WVGA,if=RGB666"。

楼主:
我的mipi屏是NT35516。
uboot中的设置:video=mxcfb0:dev=mipi_dsi,NT35516-WVGA,if=RGB24 video=mxcfb1:off video=mxcfb2:off

但奇怪的是,为什么kernel的**也出不来呢?我已经配置了:CONFIG_**跟CONFIG_**_LINUX_CLUT224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楼主使用的BSP的版本是什么?

现在我们用的是android版本:4.0.4,kernel版本:3.0.3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你进入linux,也没有显示,是因为你的kernel中已经uboot启动信息中没有设置正确,所以无法 ...

要怎样设置才可以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mipi屏是NT35516。
uboot中的设置:video=mxcfb0:dev=mipi_dsi,NT35516-WVGA,if=RGB24 video=mxcfb1f ...

楼主你好,原来你用的屏是NT35516,而 i.mx6上默认的使用的mipi 屏的驱动Himax8369。所以你需要修改一下driver mxcfb_hx8369_wvga.c,需要根据你使用的屏的信息来修改lcd panel timings 和 lcd_initialization procedures。并且pixel_clock你要修改一些默认的是27MHz,对于 NT35516应该是15MHz, pixel_fmt设置为 config3(18bit) forma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原来你用的屏是NT35516,而 i.mx6上默认的使用的mipi 屏的驱动Himax8369。所以你需要修改一下d ...

你好,能否帮忙把完整的设置写一下呢?刚接触这个,你说的参数我还不懂怎么设置呢!
另外,上面你给的UBOOT中支持MIPI屏的patch需要打上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能否帮忙把完整的设置写一下呢?刚接触这个,你说的参数我还不懂怎么设置呢!
另外,上面你给的UBO ...

这里不建议你在uboot中添加LCD显示了,你需要自己配置IPU很复杂的,建议你在kernel中显示就OK了。所以说那个patch不用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能否帮忙把完整的设置写一下呢?刚接触这个,你说的参数我还不懂怎么设置呢!
另外,上面你给的UBO ...

你好,由于你是自己design的板子,并且你使用的屏我这边也没有,没有办法帮你试,所以配出来结果也不一定好使的。 mxcfb_hx8369_wvga.c的路径为:video\mxc\mxcfb_hx8369_wvga.c, 你打开查看一下。
修改内容:
1、修改时序
mxcfb_hx8369_wvga.c中
static struct fb_videomode truly_lcd_modedb[] = {
{
"TRULY-WVGA", 64, 480, 800, 37880,   ------------------这里的参数你要根据你使用的屏的数据手册自己配置
  8, 8,
  6, 6,
  8, 6,
  FB_SYNC_OE_LOW_ACT,
  FB_VMODE_NONINTERLACED,
  0,
}
2、修改BSP文件
static struct ipuv3_fb_platform_data qcorein_fb_data[] = {
---------------------------------- 这里你要在你板子的.c文件中修改
3、修改IPU           --------------------- 参考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message/361167#361167中的内容来修改,这里不再详述

4、修改uboot command
--------------------这里要注意的是uboot中dev=mipi_dsi,TRULY-WVGA,if=RGB24

网友B:
不过这里还是强烈建议你熟悉一下4楼我给你的文档和链接,对你理解和使用有很大的帮助的。毕竟debug还是你自己来做的。:)

网友B:
22楼的中的pixel_clock也要确保修改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这里还是强烈建议你熟悉一下4楼我给你的文档和链接,对你理解和使用有很大的帮助的。毕竟debug还是你自 ...

那我先研究研究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先研究研究吧

好的,有问题我们再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有问题我们再交流~~

Rita你好,kernel这块按照你的提示,现在已经可以了,非常感谢。
只是我将MIPI的LCD驱动移植到UBOOT中去后,屏幕没图像,我传一份开机log到附件,请帮我分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UBOOT中支持MIPI的patch是参考16楼你给我的链接来弄的,都已经弄成跟kernel一样的驱动了!

楼主:
附件为开机LOG!

楼主:
请问有大牛能帮我分析下吗?

楼主:
我屏蔽掉mipi_dsi_set_mode(0);函数,系统就能开起来。但uboot阶段是花屏,kernel阶段开始显示就是OK的了。

网友D(2014-11-26):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是新人,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