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输出

楼主(2014-05-05):
为什么这里的P1.1时钟输出是MCLK/10?经过实际示波器测得也是10个MCLK。
#include  <msp430g2231.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1MHZ;
   //BCSCTL3 |= XCAP1;
   P1DIR |= 0x13;                            // P1.0,1 and P1.4 outputs
   P1SEL |= 0x11;                            // P1.0,4 ACLK, SMCLK output

  while(1)
   {
     P1OUT |= 0x02;
                    // P1.1 = 1
     P1OUT &= ~0x02;                         // P1.1 = 0
     /**/
   }
}

楼主:
DOC可以用来校准时钟信号的,低功耗的时钟更加精确!

网友A:
楼主可以看看汇编指令,楼主这样GPIO翻转加上循环的跳转的C程序编译成汇编后指令数差不多会有10条,代码的速度和指令条数是直接相关的

楼主:
这有可能跟编译器有关,如果用IAR会不会就不是MCLK/10?
汇编后的指令的确是10条

网友B:
楼主如果只是想要MCLK同频率的时钟,可以试着将CLK直接从引脚送出来进行观察

网友C:
你这个是p1.1的输出语句,看while(1)下面的汇编指令应该有10条,所以frequecny=mclk/10

楼主:
是不是不同的编译器编译出来的指令数量会不同,如果是IAR或是gcc?

网友D:
不晓得哦

楼主:
算了,结贴了

楼主:
多谢大家啊,晚安

网友E(2014-07-25):
这个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明明设置的是1MHZ的,要求输出的是1us,但实际出来的是0.1us,就是频率感觉是10MHZ了,楼上的那些都搞错了,他们以为是1/10的MC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