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BSP与EDMA无法同步

楼主(2014-05-05):
MCBSP与EDMA无法同步

网友A:
哥,你说的太简单了啊

楼主:
现在在DXR中写数据,可以在DX引脚测得数据。

楼主:
如果用EDMA将RAM中的数据搬移入DXR寄存器的话,只能搬移最后一个单元的数据,即在DX引脚和DXR上只能看到最后一个单元的数据

网友B:
你RAM中给了几个单元的数据

网友C:
你的OPT寄存器的FS位设定为多少?

楼主:
我的OPT寄存器的FS位设定为1

网友D:
对,否则在DX引脚和DXR寄存器没有数据测得。

网友D:
看看  McBSP实时音频数据传输的EDMA3配置这篇**

网友B:
设置传输计数器BCNT了吗?

楼主:
哦,找到问题所在了,多谢大家,结贴了

网友E:
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使用帧同步忽略方式实现了。

网友F:
怎么解决的,能说说不